[音响] 拆修一个便携式无线音箱

楼主(2025-07-29):
几年前朋友送的一个小音箱,具有无线蓝牙、收音机、TF卡、接听电话等功能,可没听几次就因充不进电而歇菜了。吃灰至今闲来无事拆开看看是什么原因?

小音箱金属外壳,分量还挺重。

喇叭一面有黑色金属防护网。

先用缝衣针撬开金属网。

一只4欧3瓦的小喇叭安卧其中,四周有四只螺丝固定其位。

取下喇叭却发现电路部分在反面,只得恢复原状。

底面有一圈胶皮状防滑垫,撕开其后有四只螺丝。

卸下四螺丝,露出其真容。

有一块锂电池和一块电路板。

用万用表测锂电池只剩0.2V电压了,看来充不进电是因为电池“饿死了”。

于是用手机充电器5V电直接给锂电池充电,约2、3分钟后电池电压已上升至2.8V了,再通过音箱自身充电口已可以充进去电了,此时显示充电电流约410mA,充满自停后电压约4.02V。

充完电经试用各项功能及音响效果良好,声音洪亮,高音明亮,低音澎湃(当然只是针对体积这么小的音箱而言的啦)。就是不知以后锂电池会不会再次“饿死”,那就走着瞧吧

网友:
老年人的随身听。

网友:
不用时也以经常充下电,就不会饿死了。

网友:
饿死过的电池,一般掉电可能会特别快
还是换一个好电池比较好

网友:
看喇叭要比同类的塑料喇叭要好。。。谢谢分享

网友:
外挂一块大电池,听他个几天几夜

网友:
饿死过的电池,一般掉电可能会特别快

网友:
开太大声几次就破音

网友:
不用想,百分之百电池饿死了

网友:
我以前买过类似的,貌似只要15块

网友:
我也有个小音箱,现在一直插着USB线,当床头时钟用。
新的时候电量就很少,不插线一天都不到,就会闪红灯报警。

网友:
楼主图片是用微信还是手机自带图片查看软件编辑的?

网友:
2019年的产品。

网友:
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一定要时不时的拿出来用用,否则很容易饿死。

网友:
真不错,可以用几小时?

网友:
钢壳电池,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这种无线音箱一般自放电较大,闲置不用的话,电池需要过一段时间补一次电。

网友:
这公司名字挺有意思啊,甲乙丙丁

网友:
看喇叭,可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