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大佬、这种光盘格式的U盘怎么恢复成普通U盘?

楼主:
各位大佬、这种U盘怎么恢复成普通U盘?新人小白一个啥也不懂

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
格式化不行,是不是需要插在电脑上进pe系统用pe那些分区工具修改

网友:
先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试试,不行的话怕是要用量产工具。

网友:
试试DiskGenius这类分区软件

网友A:
这个是在U盘启动区装了个小程序,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U盘启动区装了个小程序,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即可

不管用的我有好几个联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找量产软件,分区工具大概率不行。

网友:
有一个隐藏分区装了驱动了

网友:
都变成虚拟光驱了那自然要重新开卡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般看是用什么软件搞的就用什么软件恢复。

网友:
主控型号是什么,拆开来看看?

网友:
直接删除全部分区,再新建分区。  如果不行就只能量产了

网友:
可能是sg5081,用量产工具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