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些监控如下图布局 请各位大神帮忙找下原因

楼主(2025-07-29):
公司有些监控如下图布局,从录像机出来后用两个分屏器连接到两台电视,电视接了外置天线。每次打雷后分屏器都会坏掉。但是呢,公司的电源都有接地,包括外置天线也做了接地。其它设备也不损坏,唯独处于中间位置的分屏器会损坏,而且电源开关也不跳闸。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推荐下其它的分屏器

网友A:
分屏器芯片太敏感,扛不住感应电流?

网友B:
先得根据分频器损坏的情况确定雷电是从哪里进去的吧?

网友C:
每个电视的两路输入都能同时显示吗?

网友:
感应,加掐位元器件

网友D:
一年才打几次雷,再说了分屏器也便宜,坏了还能上门搞钱。
如果非要找原因,先换别的牌子的好牌子分屏器换上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屏器芯片太敏感,扛不住感应电流?

有这个可能,但是都接有地线,也不至于一丁点感应电就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根据分频器损坏的情况确定雷电是从哪里进去的吧?

这个还真是个迷,所有的周边设备都没问题,偏偏中间的设备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视的两路输入都能同时显示吗?

不能同时显示,需要在电视上切换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年才打几次雷,再说了分屏器也便宜,坏了还能上门搞钱。
如果非要找原因,先换别的牌子的好牌子分屏器换 ...

一年换几次,换多了也烦。

网友:
装防雷器,稳压电源啊,就是雷直接劈过来都没事

网友:
分屏器加防雷

网友:
hdmi一分二分配器?
大概率是输入级没有加装ESD。买贵一点的牌子货。有条件拆一个看看所有对外接口有没有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