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 J170维修找虐,哈哈~~~

楼主(2025-07-29):
自从上次闲玩了下JX879后,那个三层板线路找起来着实麻烦,零件又比较多,最后就改成收音机+耳放,使用2500mA的锂电,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哈哈~~~

最近心血来潮,花了30元搞了个J170的玩玩,听说这个收音机听着不错,而且还是很厚的双面板,外观觉得还行电池仓和磁带仓干净,就是少了个电池盖无妨,30块钱的东西要求不能太多了;

拆开后盖,依然很爱华,好多飞线,取下主板螺丝,解焊磁头、前面板排线及各种飞线,这样板子就可以完美的取下来了,那两个铜轮真的好耀眼,再看主板好多地方都被电容漏液腐蚀了,估计状态不太行了

先把主板上面的28颗电容全部解焊,没有超声波,只能使用牙刷慢慢刷了,起码刷了不下十遍,有的位置还不好刷,真的好脏

刷板子的时候估计用力太大了,把BA1102的最边上的两个焊脚给搞断了,心想直接挂B了,想想不甘心,用刀片慢慢刮出焊脚,用细线再给焊上吧,放大镜下看着是焊好了,不知道功能会不会有影响,用万用表量测了腐蚀位置的过孔和线路,没有发现有开路的。

等买的钽电容到了再换上,看看效果怎么样,未完待续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808-1-1.html

网友:
找几盘好磁带,再弄个好耳机,然后享受

网友:
机芯看着很板正

网友:
在等待它的结果。

网友:
好东西啊!但是时代不同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玩的?资源都难找

网友:
改的乱糟糟的  收音机用锂电池升降压的话  干扰大   又加蓝牙的  蓝牙又不能无损 这就是现代四不像     看不出来你在要什么 纯模拟风?   还是数字媒体?

网友:
牙刷力度这么大啊

网友:
大写爱华,当年玩不起系列

网友:
怀旧,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练手的好机会。

网友:
这个是高级的吗

网友:
没事折腾着玩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以前玩不起 现在看不上

网友:
看着很板正

网友:
好东西啊!当年玩不起系列

网友: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网友:
还是怀旧的呀

网友:
爱华的机子是真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