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闲置的电脑机箱Diy TDA2030A 功放机箱(完工篇)

楼主(2025-07-29):
功放板好做,机箱难做,电脑机箱卖废品不值钱,何不利用起来,本帖提供一点思路。
原来设想把废主板上所有元器件通通铲掉,磨平,在废主板PCB上搭建,安装就如装电脑新主板一样容易,实测工频变压器太重,靠数只主板罗丝固定,有点悬,因此,虽磨平了主板PCB,终归舍去,之间,拖了很久。。。

散热挺重,废光驱外壳上盖中间挖空,固定散热比较牢固,且上下皆空,有利空气流通散热,也方便走线。
工频变压器还是老老实实装在机箱底板上,底板太薄,手电钻拉铆枪跟上加固,费时很久,终于在今年最热的这几天完成,可以测试机子散热如何。

这块功放板铝散热形状特殊,做好之后,一直找不到机箱,已吃灰好几年。

双电源,接线孔打上铜鸡眼,增加可靠性。

纯铜镀金接线柱。

洞洞板手焊功放板,紧凑,打胶,确保耐候性。

输出线有点鸡,先用,将来再换。

阿尔卑斯26电位器,双声道平衡有保障。

先用一段时间,背板再上漆。

侧面

正面

先用着,绿色指示灯养眼,双声道平衡度还可以,无电流声,耳朵贴喇叭无底噪,静如深海。

网友A:
成功的利用了闲置机箱,功放板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的利用了闲置机箱,功放板用的啥?

功放板是洞洞板手焊的,芯片是ST的TDA203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板是洞洞板手焊的,芯片是ST的TDA2030A。

那这个机箱感觉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机箱感觉有点大了

烈日炎炎,机箱大点有利散热。

网友:
电脑机箱太大了比较占地方。

网友:
太高大上啦!

网友:
2030不咋的,要搞就1876

网友B:
我一般是用木板做个箱子

网友:
就是太大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用木板做个箱子

最简单是用防水塑料盒,才几块钱

网友:
个头看着有点大

网友:
家里房子太小,我那几个2.1音箱都不想用了,TDA2030芯片的,想找小盒子改。

网友:
能用上就好

网友:
这个也太大了吧

网友:
没看到音箱,我相信确实“无电流声和静如深海”。

网友:
感觉这个机箱用的有点太大了

网友:
空间还可大大利用,以后再加些

网友:
这是个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