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运损的APC BACK-UPS 650后备电源拆修

楼主(2025-07-29):
办公室的专利案卷系统的服务器,六年前部署时配的山特UPS

做工一般,用到第四年换过铅酸电池,最近又不行了

国产铅酸被环保坑惨了,无镉寿命减半,大牌UPS还是用越南产CSB铅酸电池

这次本来想买块进口铅酸电池,看评价百元以下都是假货,重货退运费太高。官方店价格翻倍

改变思路,小黄鱼搜到台运损APC BACK-UP 650,看成色壳子略变形,易碎标签完好,就收来了

箱说全,但前面板脱落

大品牌UPS做工就是顶,

还带检测报告,

电池和变压器都有温度探头,还有USB的联机线

ABS外壳的做工也比铁壳山特强太多了

就是厂家也没料到暴力分拣能从内部运损
内部沉重的铅酸电池和变压器,在强大的加速度下冲断限位塑料件
变压器的两个插拔端子脱落,把开机键也创掉了

把壳子粘了粘,找开关焊上

插好端子,开机,灯不亮常鸣,说明书上写的是内部故障,再拆开检查,变压器温度传感器端子没插好,插上再开机,好了。

看新品五六百,一折捡漏成功。

楼主:
看标签是京东备件库的货
5成新意思大概就是壳子裂

一折包邮估计就按废铜价卖的,

底部参数铭牌

楼主:
补张内部电池图

万一修不好就当买这块电池了

楼主:
完美修复是不可能的
被变压器撞坏的内卡扣粘好了
但被铅酸电池撞坏的前面板卡扣粘上还是会掉
塑料变形用木工夹固定一晚上还不行
放在角落里用,眼不见心不烦,功能不影响

楼主:
USB通信板,可以控制电脑关机

也可以在电脑端软件查看运行状态

测试: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2298-1-1.html

网友:
挺不错,捡到宝了。

网友:
APC的东西做工不错

网友A:
相比之下电动车的电瓶或者汽车的电瓶寿命要比这些好不少。电池引线外接出来也不是不能用,弊端就是丑了点。好处就是成本低,续航还能加长,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耐用

网友:
几百到手。晚上喝酒。

网友:
京东备件库的货,说明真货无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之下电动车的电瓶或者汽车的电瓶寿命要比这些好不少。电池引线外接出来也不是不能用,弊端就是丑了点。 ...

有道理,退役的山特铁壳UPS我就打算外接铅酸电池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通信板,可以控制电脑关机

这个USB通信板里的程序想自己做,就是没找到文献,能自己搞的

网友C:
这电池看不出多大容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看不出多大容量的啊

7Ah,这个体积的UPS电池通常都是7或9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SB通信板里的程序想自己做,就是没找到文献,能自己搞的

说明书提示到APC官网下载软件,是PowerChute 个人版

网友:
做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