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太热,机顶盒总是罢工

楼主(2025-07-29):
机顶盒用了七年了,当年办理第二张电信手机卡的时候免费把家里的带宽由100M增加到300M并送了一个电信的IPTV机顶盒,早些年用这个机顶盒看电视的频率还是很高的,最近这两年只有我在家的时候经常看,我不在家的时候老婆和孩子几乎不怎么看。今年入夏发现用机顶盒看着看着,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机顶盒自动罢工关机(以前还没有出现过),首先想到的是散热不良,于是琢磨着把机顶盒打开看看。

电信的IPTV盒子
盒子背面下端和左右端有散热孔

盒子的正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盖子,里面的热量要从盒子背面的散热孔散发出去是很困难的

打开盖子里面的情况,左右和下面有竖条状的散热孔

将盖子盖住后,热量很难散发出去

于是决定将盖子打开不上盖子了

开机半个小时,用手摸一下主控芯片的散热片感觉要把手皮烫熟,不过不盖盖子盒子运行两三个小时也不会自动关机了,家里还有个5v的小风扇,随后把它放在盒子底部增加散热。

网友:
机顶盒顶机顶盒

网友A:
加装水冷系统啊。

网友B:
我以前修过这东西,和那种老式的一样最爱坏的还是电容,七年了如果是我我就把电解换掉。

网友C:
搞个不锈钢脸盆,放进去,倒半盆花生油,温度上去以后还可以炸知了

网友:
开孔散热并加装USB风扇

网友:
用液氮效果好

网友:
加风扇,线接到机顶盒开关上

网友D:
路由器机顶盒我都是竖放,路由器挂墙上,机顶盒没有挂孔也是竖起来靠墙上放

网友:
机顶盒因温度过高罢工会严重影响收看

网友:
楼主的方式很好,开孔那种,万一以后退网要退机器,不好办。

网友:
换,2个字还是换。

网友E:
想办法把5v的小风扇装到主版的上面,对着主版吹,效果应该比方下面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水冷系统啊。

这个水冷好弄,一个薄膜袋装点水,扎好口后贴着散热放上面,效果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办法把5v的小风扇装到主版的上面,对着主版吹,效果应该比方下面要好。 ...

我试过,电扇在上面对着散热片吹效果很好,长时间开机手模散热片微微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不锈钢脸盆,放进去,倒半盆花生油,温度上去以后还可以炸知了

好主意,充分利用能源避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机顶盒我都是竖放,路由器挂墙上,机顶盒没有挂孔也是竖起来靠墙上放 ...

也是一个办法,让空气从下面进热空气上面出,自动循环,总比平放散热效果要好的多,不过那个散热片旋转一下方向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修过这东西,和那种老式的一样最爱坏的还是电容,七年了如果是我我就把电解换掉。 ...

你说的换掉是换成新的电解电容还是说换成其它种类或者是规格的电容?

楼主:
弄一个风扇多简单还效果好,没必要大炮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