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德生旗舰收音机H-501,换时间晶振,改为R8025T提高走时精度

楼主:
德生收音机,一直很喜欢,只是最近听得少了,放在桌子上有点占位置,好在它关机时能显示时间,而且精确到能跳秒。

但是坑爹的是,这个时间都没有经过校准的,一个月下来,可以快个几分钟,实在太不象话了,于是一直想要改rx8025,可是好几回打开后壳后,都被它复杂的多层电路板给吓退了,想一会又重新盖上。

最近几天都在下雨,周末没事做,于是痛下决心,决定今天再麻烦都要把它搞定,于是拿出标定好的8025T

想想这个精度不够不要,还是下重成本,找出下面这一小包来,这是从一百多只里面挑出来的几个精品

拿出一个来重新接上频率计,重新再检查一下,就这个了。这个频率计直接接GPS 10M做为外部基准源,精度可以达到0.1ppm,经过多次检验比较靠谱

于是重新取出收音机,一阵猛打螺丝后,打开后盖

拆出来了最里面的这个主板。于是问题来了,这里面有二个屏蔽罩,时钟晶振到底在哪里啊,

不管了,先都打开,把上面这个小盖子先打开,

就你了,把这个晶振上面的一个连接旁边芯片的脚先断开,然后接电源试试,结果发现显示屏上的时钟还能在走时,说明拆错了。

于是把小晶振原样装回,把大铁罩里面的那个晶振给拆了,再上电,时间就不走了,屏上乱闪,应该就是它了。

芯片这个时候已经稳定到这个数字上了,精度还不错。

串上一个上次跟风8139大佬在嘉立创免费打板的稳压转接小板,弄上一个3.0V的全新 XC6206P

一起测到电流不到16uA

于是装机,屏蔽罩放不下8025和稳压小板,是在主板上另找到空位。最紧张的时候忘记拍个特写了,在这个图里,电源从原来断电记忆的法拉电容里直接引入到x6206,然后另一条线直接从屏蔽罩里的晶振焊盘引出来接到8025 fout脚,先用双面胶把rx8025小板固定在主板空位处,再打上704耐热硅胶。

还有,随手把里面四个10V1000uf的大电容随手也换了。换上去的日系长寿电容和原来的大小比较,感觉我们国产的企业有点厉害,同样的容量,体积可以小这么多。

原来电容是这样的

换上去后的效果

最后装机,反复找,才把所有螺丝装上了

最后是这样子的,调到和手机时间分秒不差,按数据计算是75天差一秒,一年差4.8秒,具体一个月后在看看效果吧,黄色的背景灯很好看。

最后感谢@8139 大佬,和嘉立创免费打板,让我跟风打了以上二个小板,我有点强迫症,不喜欢改装得乱糟糟的,有了这二个小板改了一些时钟了,结果都很精准。

网友:
楼主买了多少8025?

有频率计可以直接筛选32768晶振啊

网友A:
德生H501真是个不错的机机,安捷伦的53131A看得我也眼馋啊。楼主是个做事细心的人,批量检测过的8025按精度还分装到不同的防静电袋子里,好评

标题有个错字,8025打成8029了

网友:
看着改的效果不错,基本上看不出改动来,看看走时效果。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呀,厉害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看起来挺上档次的。

网友:
楼主戴手套修电器,很注重细节啊。晶振也细分,有工具真好。
收音机感觉是真好,那么多屏蔽罩,喇叭还分高低音,四个喇叭,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H501真是个不错的机机,安捷伦的53131A看得我也眼馋啊。楼主是个做事细心的人,批量检测过的8025按精度 ...

老婆在催吃饭,搞得好急,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最后面不知道怎么搞的,多出几个多余图片,进编辑又没看到,没法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H501真是个不错的机机,安捷伦的53131A看得我也眼馋啊。楼主是个做事细心的人,批量检测过的8025按精度 ...

谢谢纠正,有错就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婆在催吃饭,搞得好急,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最后面不知道怎么搞的,多出几个多余图片,进编辑又没看 ...

顶楼的帖子你点后面的编辑,进去就可以修改标题了,多余的图片是因为你上传了图片,但图片没有插入到合适的地方,所以程序会把它们堆在帖子的最后。你在编辑状态下,在工具栏-图片那里,把多余的图片删除,然后保存帖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了多少8025?

有频率计可以直接筛选32768晶振啊

前后买了一百多个,为了这个还买了频率计和GPS时钟基准,都是在论坛上中的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买了一百多个,为了这个还买了频率计和GPS时钟基准,都是在论坛上中的毒 ...

一百多个

楼主你中了猴子的毒

网友:
有频率计就是任性,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的帖子你点后面的编辑,进去就可以修改标题了,多余的图片是因为你上传了图片,但图片没有插入到合适 ...

谢谢大佬,终于把帖子图片搞顺了

网友C:
有频率计了完全可以买晶振本振吧,不用费尽心思找802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频率计了完全可以买晶振本振吧,不用费尽心思找8025了

你是说在换上5ppm的晶振后,通过调节电容让它准吗?那个要反复调焊接电容,很容易把焊盘弄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百多个

楼主你中了猴子的毒

我没有毒,偷偷说我坏话,过来弹脑瓜崩

网友:
这收音机外观高端上档次,内部做工也可以

网友:
改完的主板没来个特写呢,芯片能塞到屏蔽罩里面吗

网友:
内部做工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