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0V5A的可调龙威可调线性电源TPR-12005D 不能调流调压要如何修

楼主(2025-07-29):
今天200元收到一个垃圾,不知道能修好不,电压调整幅度挺大的,不能调压‘调流,拆开,好像被修理了机遍了

楼主:
0-120V可调线性电源,市场上好像不多,差不多40斤,运费太贵了。

网友:
120V可调线性电源确实少见

网友A:
二修机最难搞,因为你不知道前一个是大神还是大傻,大概率是大傻,大神怎么会修不好落入你手里呢,是不是
最怕器件缺失、改动,没有原理图只能瞎猜,头大。
唯泡水与二修不可碰也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最难搞,因为你不知道前一个是大神还是大傻,大概率是大傻,大神怎么会修不好落入你手里呢,是不是
...

我喜欢修泡水机,大不了用纯净水再洗一遍,现在天气好,两天太阳就全晒干了

网友:
变压器不小,蛮重的吧

网友:
换脸盆是它最好的归宿

网友:
大老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
纯模拟机,归根结底就是个串联稳压电源电路。照着电路图跑,不难找不到故障。

网友:
变压器好大啊输出几组电压啊

网友:
嗯,要不这样吧,保留变压器,其他的都不要,买个数控板装上。

网友:
最后效果可以

网友:
你都不知道前一任到底干了些什么

网友:
电位器是关注的重点

网友:
200就不能叫捡垃圾了

网友:
串联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