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IOS这东西,应该引起注意重视

楼主(2025-07-29):
前几天发帖,看来大家都还没怎么注意,下面的图片可以让大家感受下

人家在BIOS留下的信息,还可以控制,感染其他程序,软件等等
BIOS的安全性完全推翻,这个可以找厂家讨说法了
这就是些下三滥的狗东西搞的,在事件记录上能找到痕迹

看了后面的回复,补充下:
我这还是清空过的BIOS,就有东西清不了!
想想被网民咀咒祖宗十八代方校长,荷兰银行飞来的红码,这类狗东西只配让人超它祖宗十八代了
它还以为好光彩,有本事

再补充一点:我换个硬盘,换个系统上机就被感染,同样成了测试版

网友A:
没看出哪里不对啊。
你倒是说说是哪个不对?

网友B:
我完全看不懂这种深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哪里不对啊。
你倒是说说是哪个不对?

它这里已经记录了我硬盘上的文件夹名了
还看不出来!
木马已经在BIOS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完全看不懂这种深奥的东西。

这是ASUS升级文件夹里的东西
BIOS最后一项,升级里的,什么东西能往BIOS里写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这里已经记录了我硬盘上的文件夹名了
还看不出来!
木马已经在BIOS里了 ...

这就是BIOS中“一个列出你磁盘文件的程序”,哪里不对了?
一个文件管理程序列出你硬盘中的东西这不就是它的功能吗?

你指出下哪个是木马,我来认认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BIOS中“一个列出你磁盘文件的程序”,哪里不对了?
一个文件管理程序列出你硬盘中的东西这不就是它 ...

还对,你去看看你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对,你去看看你的有没有

我电脑是没有这么高档,不过高档电脑上,这BIOS中带的文件管理工具见多了。

网友:
bios就是简单硬件控制系统

网友:
俺这老式电脑没看到这,你这个是不是可以重新找官网的刷一下

网友:
BIOS里内置了刷新工具,刷新工具让你选个目标文件自然会浏览你的存储设备啊

网友:
没看出哪里问题

网友C:
很正常的文件管理,电脑上的病毒已经很少了,都没空弄你,都是研究其他的赚钱方法了,你别杞人忧天了

网友:
管中窥豹,见识不凡

网友:
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里已经记录了我硬盘上的文件夹名了
还看不出来!
木马已经在BIOS里了 ...

这是你的操作系统有木马,跟BIOS有毛线关系

网友:
楼主V5,这怎么忍得了,支持找厂家讨说法

网友:
不怕,什么病毒也不影响我看小姐姐

网友:
没有自己刷过bios程序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自己刷的时候,下载下来的bios固件有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的文件管理,电脑上的病毒已经很少了,都没空弄你,都是研究其他的赚钱方法了,你别杞人忧天了 ...

正解,如果真是Bios病毒,不会这么容易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