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可太阳能充电的应急灯。

楼主(2025-07-29):
如题,在多多逛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应急灯,自带3颗18650电池,可太阳能充电,带磁吸,才10块钱。
到手试了下亮度感觉还行,有白光、黄光、白黄光、低亮度、红蓝警示5种模式,功能还挺多。

拆开给大伙看看。

网友A:
只要你不照我,我就不亮,你照我,我就亮。

网友:
这电池也太一般了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在拼多多买的都是两三块钱的垃圾货?

网友:
那个带液晶屏的充电器还是内阻仪看着挺不错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池太小,估计照明时间不长

网友:
没有散热亮度大大的受限

网友:
这个小的太阳能板基本没用

网友:
相比三个电池,太阳能好像是个摆设!

网友B:
不是铝基板,还有长亮的话会不会渐暗,之前买的钥匙扣的小LED灯就是这样,一开始好亮,然后点不到一分钟因为发热灯就慢慢变暗了

网友:
灯还不错,就是电池太假了

网友:
灯的做工,可以,就电池一般般

网友:
怎么感觉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不照我,我就不亮,你照我,我就亮。

这不就是达文西的手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铝基板,还有长亮的话会不会渐暗,之前买的钥匙扣的小LED灯就是这样,一开始好亮,然后点不到一分钟因为发 ...

干燥环境试试贴紫铜胶带,加快导热效果最好。潮湿环境紫铜胶带易生锈,用加厚款铝箔胶带。

网友:
看做工还是挺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