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各位各位,请教可变频率超声波方案。

楼主(2025-07-29):
不了解这个玩意,有没有通过信号,实时可调的超声波震荡发生器及其驱动的方案,最好是可以直接买到的。

我想研究研究,做个水面能发生特斯拉波的一个装置。就像这样
目前用的是一个低频的振荡器,但是不好看

网友A:
可变频率超声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频率超声波方案

我就是问,有没有现成的容易买到的模组?

可以直接通过指令或者PWM信号来调节频率和功率的?

网友:
pwm驱动器很容易做。。。but,超声波换能器应该有自己的固有频率,可变范围应该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