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钳表(UT204+)拆解

楼主(2025-07-30):
只拆解,不评价,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只是个修家电的算命先生。以免我自以为是胡说八道误导大家。
这款表开壳拍照备份其实是没必要的。优利德售后很可靠,坏了直接找他们,免费维修。
但为什么还要拆?因为我喜欢拆,仅此而已。喜欢是没有理由的,这件事能让你分泌多巴胺,你就喜欢它。谁能抗拒这种神经递质的诱惑呢!
好了,直接开壳

排线拔不掉,就这样拍一个

档位开关,按键

电路板正面

背光,下面没别的元件

液晶屏

液晶屏安装位置

液晶屏保护罩安详位置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细节

装回

电池仓背面

装壳

两节7号电池

表背面

表正面

表笔及热电偶

楼主:
补一张图,前面的照片R39被电线挡住了

网友:
做工可以啊

网友:
我有同款,测小电流误差很大

网友:
优利德钳表(UT204+)

网友:
这边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网友:
3年前为了测一次从旧货收购站50元收来了315艮象电焊机焊接电流,败了一个一直在柜内吃灰。如果不好奇测焊机电流估计这个钳表也不会败来柜内整天呼呼大睡,204+那时候就是硬芯了,我也拆开看过,上两张图片。

网友:
也是买的全新,看出厂日期估计是库存表。

网友:
好货,看拆解图,值得拥有。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优利德的万用表还可以,做工和售后服务都算好的了;但是从楼主拆解的钳形表看,里边的挠性排线,那种塑料基片上有铜箔的东东,不太喜欢,一旦坏了,不好维修,还不如搞几根细线连接,一旦断了,也好焊接维修。我手里就三种万用表,福禄克,优利德,胜利,反正我在家经常用的就是优利德,胜利的不行;福禄克是公司发给我的工具,只在公司使用。

网友:
我以前也曾买过一个,闲它背光时间太短,给退了回去

网友B:
钳表测空调电流用不错

网友:
不错,全是硬芯

网友:
硬封的,耐斯...

网友:
硬芯,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和之前论坛出现的CM87D同款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表测空调电流用不错

是的,这款修空调很方便,电容、温度、电流等等都能测,出去修空调 、冰箱、洗衣机带一个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优利德的万用表还可以,做工和售后服务都算好的了;但是从楼主拆解的钳形表看,里边的挠性排线, ...

外面做南网工程的外施工单位的工程队里清一色是胜利VC890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做工挺不错了

网友:
大小簧片,专用槽位好,万一脱落忘记位置,也能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