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别人工厂里看到一个设备维修,保险管并联电容没搞懂,请教一下?

楼主(2025-07-30):
当时去那里就是送个东西,看到有设备在维修,也没拍照,回来后一直没想明白。保险管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A:
主板启动电流太大,保护保险管的。我猜的。

网友B:
算我孤陋寡闻了,哪里有36V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我孤陋寡闻了,哪里有36V的电解电容?

可能我记错了,这不是重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启动电流太大,保护保险管的。我猜的。

就一消浪涌电容,这不很常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一消浪涌电容,这不很常见吗?

算我孤陋寡闻,以前真没见过

网友:
你老了,眼花了

网友:
没见过,我猜是为了保护那个保险。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吧,看楼上几位老大也是这么想的呢
启动电流太大,有可能会烧保险,加个电容缓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启动电流太大,保护保险管的。我猜的。

附议……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这个没见过这种用法的

网友D:
启动瞬间是一个抖动的大电流, 此时相当于一个交流冲击, 就可以走电容缓冲一下, 以免保险丝烧掉. 过后比较稳定后就是相当于直流了, 都走保险丝了, 如果此时再有个大电流, 那就是真正的短路, 保险丝烧掉保护电路.

又问了GPT确认 它也是这么解释
✅ 总结结论
这个并联在保险管两端的电解电容主要作用是滤波与电流冲击缓冲,防止保险管在突发电流下误动作,同时也提升主控板供电的稳定性。
这是实际应用中一个很常见又实用的小技巧,特别是在保险丝保护和负载启动电流突变共存的电路中非常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瞬间是一个抖动的大电流, 此时相当于一个交流冲击, 就可以走电容缓冲一下, 以免保险丝烧掉. 过后比较稳 ...

相当于延迟式保险?

网友:
如果是保护保险丝用慢熔的保险丝不行吗。 除非这个浪涌超过保险丝的3-4倍,或者保险丝电流值选的比较小。

网友:
5楼说的对,有的在开关两端也并一个很小的电容消火花

网友:
可能和空气开关的原理比较接近

网友:
15是正解,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