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外卖车子进水 控制器有一相的2个管子击穿 这个要怎么修?

楼主(2025-07-30):
外卖车子进水,控制器有一相的2个管子击穿,对应的驱动三极管会不会损坏?,主要是铜条挡住,不好量,也不好换

网友A:
铜条拆掉啊   很简单  我经常修

网友:
有烧毁可能性的,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好。

网友:
现在控制器没以前的好了,

网友:
管子击穿会导致高压进入驱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条拆掉啊   很简单  我经常修

拆掉铜条,周边的电阻,三极管拆下来量了一遍,都没有烧,,但为了安全起见6个三极管还是换掉它

网友:
先把击穿的管子换掉再说

网友B:
送你驱动部分电路图,三极管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电路

看看是上臂还是下臂烧了,不行就全换了,会测量的话,挨个测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你驱动部分电路图,三极管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电路

看看是上臂还是下臂烧了,不行就全换了,会测量的话,挨 ...

6个三极极全部拆下量了,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