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烧了一堆中功率三极管2SD882,拆一个看看

楼主:
管子是试验高频功率放大全给冷击穿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3毛一个,拆一个看看

网友:
破拆方法不错

网友A:
管子也是铜基的,

网友:
应该是慢慢磨的

网友B:
高频是多高?末端放大用的什么管子?

网友C:
2SD882的截止频率是90~100MHz,击穿是因为超功率使用?

网友:
看出什么了。

网友:
正品用于30MHz的功率放大。

网友:
任可东西,实现国产化,价格就低到想像不到。中国的东西可以做到售价比外资材料成本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D882的截止频率是90~100MHz,击穿是因为超功率使用?

线路有问题,自激击穿,超功率的话是会发热,然后热击穿或者电极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是多高?末端放大用的什么管子?

没多高1-2MHz,末端功率放大就是用这个2SD8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也是铜基的,

反正是磁铁不吸

楼主:
只是想看看硅晶片有多大,大小与想象基本一样,没缩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看看硅晶片有多大,大小与想象基本一样,没缩水

原来如此。

网友:
用火烧 能得到完整的芯片

网友D:
是NEC正品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NEC正品管子吗

真品,字蚀刻的

网友:
拆这个要耐心才行

网友:
听说现在某宝上有不少假零件、拆机零件或是低质零件。

网友:
很难买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