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胜利6056e带真有效值的钳表

楼主(2025-07-30):
    下午在项目部闲着没事,工地电工师傅拿一个胜利6056e的钳表让我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说是直流电流档有底数,之前还没有搞过钳表带真有效值的,就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好几个电位器。
    1、普通万用表部分电位器标注有VRC、VRAC和VREF,REF应该是调整基准的(顺手用基准给他调整了一下),VRAC调整交流电压,VRC应该是调整电容档位。
    2、钳表部分标注有VR10A和VR100A,不知道这俩是不是校准电流档的?应该不分交直流电流,给一个特定电流数用来校准。

    3、钳表部分标注VRDC-C、VRDC-V、VRDC-X这三个电位器不知道是调整什么的?难道是调整底数的?
    有没有精通的大佬帮看看,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
普通万用表部分电位器标注有VRC、VRAC和VREF,REF应该是调整基准的(顺手用基准给他调整了一下),这做得不错!

网友A:
我用的6065A+,REL就是直流电流档的清零,在使用环境中测量前按REL清零

网友:
居然是牛屎芯片,相当的不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6065A+,REL就是直流电流档的清零,在使用环境中测量前按REL清零

       是的,非真有效值钳表一般情况下直流电流档按清零后测量,交流电流档无需清零。真有效值钳表直流电流档按清零后测量,交流电流档小档位一般会有小底数,按清零后需等待数秒或者数十秒才能归零。
       我的想法是怎么去掉直流电流档底数,所以才有此一问,感谢帮忙!

网友:
还没试过REL清零

网友:
高档货,这牛屎不够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非真有效值钳表一般情况下直流电流档按清零后测量,交流电流档无需清零。真有效值钳表直流 ...

直流电流是用霍尔测量磁场的,只有在使用环境下按REL清零,周围的磁场放生变化是,测得电流也会变化,哈哈
你可以用磁铁放前头,试试,有数字变化,能说有电流么?哈哈哈

网友:
牛屎块拉低了档次

网友:
还能测量直流还不错

网友:
直流电流档虽说用的少,没有直流电流档用时还真不方便。

网友:
一个表,每次都有底数,清零后下次继续有。不管了。

网友:
国产的东西,不错!

网友:
能测量直流还不错

网友:
打开牛屎的,拉低了表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