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喇叭都失灵了-被我成功修复

楼主(2025-07-30):
电瓶车买了快三年了,最近发现喇叭时响时不响,转向灯也偶尔失灵,最终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喇叭都罢工了,于是拆了车前壳

综合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喇叭都失灵,猜测12V电源转换器可能坏了

用万用表测电压,果然输入96V红黑线可以测得到,黄黑测不到电压,拆了电源转换器

发现变压器线圈有个虚焊了,于是补焊成功修复了。。。

网友A:
3年就坏了,质量不行。
问题不大,自己修好。
96V这么高,几块电池?

网友:
厉害了~能修好就是不错!不过什么车96V的电压?

网友:
96V,应该是宽电压,最高支持96V。我小电驴上加装设备比较多,额外加了一个20A的。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电车?避免后来人踩坑

网友:
运气很好,只是虚焊,没出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年就坏了,质量不行。
问题不大,自己修好。
96V这么高,几块电池?

8块电池,96V20A的

网友B:
96V,8块电池,充满电的时候大概115V   看着都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V,8块电池,充满电的时候大概115V   看着都怕

只是续航远一点,三年前刚买时也就是80多公里,目前60多公里

网友C:
高压小电流应该更节省能耗。
一直在想整个300V的电池,电机要重新绕线,没有多余的电机来瞎搞

网友D:
虚焊的可能是个大线圈吧

网友:
96V,8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焊的可能是个大线圈吧

是个大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小电流应该更节省能耗。
一直在想整个300V的电池,电机要重新绕线,没有多余的电机来瞎搞 ...

目前是铅酸电池,等锂电池降价的差不多了,换锂电池,续航翻倍,重量更轻

网友E:
修好了,怎么不灌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怎么不灌点胶。

有道理,说的是三防胶/漆吧,没搞三防漆,每次用得废一把刷子,在铝壳与盖子处加了鞋胶

网友:
第一次听说96伏电压的电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