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开机嘟嘟响个不停,之后的鼠标操作也有问题

楼主(2025-07-30):
一台上网本,平时就是用来放放MP3\MP4。近来突然出现这样个奇怪的故障,请坛友帮分析下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
1、开机时,急促的嘟嘟向,进不了系统,按几下任意键后,可顺利启动并进入系统;
2、进入系统后,无论鼠标点哪里,响应的都是鼠标指向的位置对应的最顶上的那个快捷按钮,最顶上的那个快捷按钮感觉就是光标的指向;
3、只有用机上的“下”键将那个最顶上的光标移开,之后的所有操作都正常了;
4、硬盘换过,并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情况也是这样。拆下硬盘,只用U盘的PE启动,也是这样。

网友:
键盘按键黏连

网友A:
1、开机时,急促的嘟嘟向,进不了系统,是保存BIOS参数的电池失效,比如时间不正确。
2、进入系统后,无论鼠标点哪里,鼠标不听使唤,需要重新设置一下。
3、只有用机上的“下”键将那个最顶上的光标移开,之后的所有操作都正常了;
4、硬盘换过,并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情况也是这样。拆下硬盘,只用U盘的PE启动,也是这样。这是键盘的问题,可以外接一个键盘试试。

网友B:
“嘟嘟向,进不了系统”时应该有提示...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嘟嘟向,进不了系统”时应该有提示...

没有任何提示,只是停留在那个按“F2"和"F12"的选择页面

楼主:
恢复正常后,在记事本上输入键盘上的所有按键,没有发现有黏连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机时,急促的嘟嘟向,进不了系统,是保存BIOS参数的电池失效,比如时间不正确。
2、进入系统后,无论 ...

时间是正常的,主板电池应该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恢复正常后,在记事本上输入键盘上的所有按键,没有发现有黏连现象

键盘坏  键盘接口坏 键盘排线坏 键盘主板接口坏 ……

记事本可以输入字符 不代表键盘按键好 …… 记事本 输入pause break home end Fn ESC  Ctrl Alt Win 不回显
专业测试键盘的软件可以一一测试按键,拆机断开排线就可以明确故障,

上网本就不用费事了……

网友:
感觉是键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坏  键盘接口坏 键盘排线坏 键盘主板接口坏 ……

记事本可以输入字符 不代表键盘按键好 …… 记事本  ...

谢谢指点。这本子小巧,装个XP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