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本人的ALL IN ONE服务器开搞,用一台天钡小电脑顶替多台外设

楼主(2025-07-30):
本人前几年就有想组装一台ALL IN ONE服务器,整合路由器、智能家居服务器、NAS及实验机等等,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搞成功。前些时间发洪水,浸坏一楼的路由器、光猫及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由于路由需有些特别应用,原来是使用红米路由刷老毛子的固件,在恢复网络是也是找台红米路由,用它里面功能不合适,没时间刷其它固件,所以临时找台小电脑安装爱快,并加装爱快的AP,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还行。本人大约在2010年前就开始使用NAS,旧站还有我的NAS贴。现在使用那台已接近十年了,是J3160,2G内存,已坏过2次硬盘了,性能还行,除做文件服务器外,还启用2个摄象头的录象功能。智能家居服务器方面原来是用一台树莓派安装DOMOTICZ,后改为用小电脑主机安装Homeassitant,即现在是家的网络是用了三台小电脑,过于浪费电力及空间,所以借这次机会,把ALL IN ONE服务器搞起来,替换这三台小电脑。

ALL IN ONE的主机选择方面,由于这小主机是24小时开机的,所以需要价格、功率、性能等等,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比较多种CPU的性能、功耗等,最后定下用AMD的R7 5825CPU,CPU的性能用鲁大师测有36万分,功率也不大。

与我使用的办公电脑的CPU分数差不多,够用了。由于需要有多个硬盘位,常用的办公用的小主机不适合,最后选择天钡的4盘位WTR PRO AMD5825的小主机,实际本人更喜欢是天钡的wtr max11盘位迷你主机,CPU性能是5825的大大约一倍,当然功率比较5825大些,但价格实在太高了,买不起。
以下为小主机的开箱图,我是买准系统,不带内存及硬盘。

配套的120W19V的电源。

打开底盖,里面是2个内存位及2个固态硬盘位及无线网卡位。

原打算安装2条32G的内存,但在测试时安装两条内存开不了机,只安装一条32G就正常,不管是那条内存那个槽位都正常,问客服说是内存兼容性引起的,由于本人开的虚拟机不多,32G也够了,所以就只安装一条32G内存。固态盘位安装一条2T的固态盘,主是用于安装PVE系统及里面虚拟机的系统盘。

以下是在办公室安装2个4T3.5寸硬盘及1个2.5寸硬盘测试的功耗情况。

以下为在家实际应用图片,原打算是安装2个4T的3.5寸硬盘组RIAD1,用于作为主存储硬盘,保数据安全,应用在NAS虚拟机的存储,1个2T的笔记本硬盘,用于做实验测试娱乐用的。3.5寸硬盘在办公室环境下实机测试及用移动硬盘盒测试感觉声音不算大,但这台机后在家的环境感觉硬盘运作的声音太大,影响睡眠,只能改用另一品牌的硬盘,但只有一个3T的,没法组阵列,由于本人有多备份的习惯,所以问题不大,实际应用时用飞牛NAS的备份功能在线备份一下重要数据就行了。小主机的网口只有2个,也够用了,如想扩展,就外接USB网卡,2个网卡分别接内网及光猫。安装位置就是原来的NAS位置。由于数据发生变化,手头上没标签机,所以没打标签。

下图为拆出来的旧iok NAS、树莓派及临时路由,Homeassitant那台小主机已另有用,没合影。

虚拟系统是安装Proxmox VE 8.2,里面安装多个虚拟机,分别是爱快路由系统、Homeassitant智能家居系统、SynNAS、飞牛NAS、WIN10及用于实验用的国产系统及Linux等,没有旁路由的需求,所以没安装旁路由。

路由系统是爱快路由系统,启用它内置的AP功能,安装有一个爱快吸顶式的AP,需无线上网位置基本上覆盖到,所以没安装多个AP。

主文件服务器用SynNAS来做,并启用摄象机录象功能。飞牛NAS系统比较新,暂时用它做为相册音乐影音服务器及备份为主,暂不做主文件服务器,等实际使用一段时间后再看情况修改。由于3.5寸硬盘只有一只,没法做阵列,所以重要数据通过飞牛NAS的备份功能做一个备份功能到2.5寸硬盘上,按自己的备份习惯再用移动硬盘及已不用的那台NAS再做2-3份离线备份。

智能家居服务器是用Homeassitant,暂时设备不多,以下为实际工作的用电情况,在1楼弱电箱里的只有光猫及POE交换机,POE交换机接2个摄象头。弱电箱电源管理那个电能参数就是这几台机的总功率,服务器放在2楼木柜内,与它相伴的有一个交换机及AP的POE供电器,昨天发贴的带电能监测插座就是监测这几台机的功率的,平均功率在40-50W,即IT的总功率大约在60-70W左右,大约每个月IT设备的总能耗大约50度电。

至于WIN10是用于方便一时需使用电脑处理事务,启用远程终端,可用平板或手机进行远程连接操作,也方便在单位通过远程连接操作。至于其它系统是用于做实验用的,如有其它需求再安装其它系统,实际长期开启的虚拟机只有4个,就是路由、智能家居及2个NAS。

网友:
留个脚印学习一下

网友:
虽然不懂这个,但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
过来人告诉你,第二个sata位置天生残疾。你在linux后台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crc错误,同时硬盘smart信息里crc那项会越来越高,硬盘读写速度严重下降,很快硬盘会坏掉。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只能说自得其乐,我反正是不会苟同不会搞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人告诉你,第二个sata位置天生残疾。你在linux后台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crc错误,同时硬盘smart信息里crc ...

多谢告知,买前已问个盘2CRC的问题及能不能带4个硬盘的问题(评论下有这些问题),客服说已改,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但不清楚真假。现在只安装3.5寸硬盘1个及2.5寸硬盘一个,在盘1及盘3位,如日后组阵列时再错开盘2位啦。

网友:
看起来高级设备啊

网友:
东东不报错

网友:
64G内存,512M内置显存

网友:
我就进来学习下。

网友:
不错享受DIY的乐趣,俺是 过了折腾的年龄了,真没心气了,最后老老实实,白群辉,或威联通之类的,有问题直接售后处理,省心省事。

网友:
耗电量有点大,我路由器用固态硬盘,Docker安装Homeassitant,搭建电视应用什么的,剩下的空间做网络存储,正常用应该不缺什么了,功耗控制在个位数。还有几台主机,都设置网络唤醒,除了日常使用的,其他做NAS、下载机,想用哪台就唤醒哪台,平时关机省电,显示器也不用接。

网友:
这种服务器,能否通过USB连接工作用的电脑,作为闭环的RAID1存储器
安全起见,单位不允许用网线的额外连接服务器。

网友:
这个搞的不错

网友:
高手高手得24小时开机吧,耗电情况如何呢?

网友:
有需求的上这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