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主动式带电池的试电笔拆了点不亮了?

楼主(2025-07-30):
挺好玩的,这是测N,点亮纯绿灯

挺好玩的,这是测L,点亮绿灯的同时红色亮起

拆开螺帽,取下压紧弹簧,看到电池,取下电池,PCB也取下来了

PCB上焊接的裸导线不是Antenna,不是antenna

只是与弹簧接触,作为负极GND。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装回去点不亮了

卖家说,电池换个方向再试试,我实验还是不行,有买同款的吗?谁有经验

这东西非常便宜,我用个88VIP红包,几乎0元购,之所以花费了1元,是因为额外买了两个电池

它采用三节电池串联,万用表测试4.5v偏上

感谢模拟大师 @kkdkj 提供电路图,但他没进行详细的分析,下面附上我的分析,请大家指正

测零线(N)时绿灯亮:

零线的电压接近地电位,探头接触N线时,电流通过D2(8.2V稳压管)和R1(106Ω限流电阻)形成回路。

由于N线电压较低,稳压管D2可能未完全击穿,电流较小,仅能点亮绿灯(D3)。

Q1(可能是三极管或开关元件)未导通,红灯(D4)不亮。

测火线(L)时绿灯红灯一起亮:

火线对地有高电压(如220V),探头接触L线时,电流通过R1和D2,稳压管D2被击穿,提供稳定电压(8.2V)。

该电压使Q1导通,进而点亮红灯(D4)。同时,绿灯(D3)因直接通过电流也亮起。

R3(224Ω)可能用于限流,保护LED。B1(4.5V)是电源电压。

PS: 稳压管D2在本电路中起关键转灯的作用

稳压管D2是电路的“开关”,通过是否击穿来区分火线和零线:

不击穿(N线) → 仅绿灯亮。

击穿(L线) → 绿灯亮 + Q1导通 → 红灯亮。
这种设计简单可靠,利用了市电L/N线的电压差特性

网友A:
装回去点不亮了

拆坏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负极接这根线与弹簧再与铜盖相连,正极与PCB相连

网友B:
我也买了,电池大头朝下串联

网友C:
有几只,没全拆下来。。只是在电池垫了绝缘,,减缓自放电。。。。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回去点不亮了

拆坏了吧

不是,属于瞎猫撞死耗子,撞大运安装才行

我多试了几次,就点亮了

我这个带电池的试电笔最大的意义是意外发现

我墙壁插座的E线都正常,就跟着模拟大师 @kkdkj 买的那个插线板

它的E居然是红灯绿灯一起亮起的,一会晚饭以后,仔细研究一下原因,不应该啊

发现带电池的也没啥先进的,用我能显示电压的试电笔测试,发现有55伏特电压,估计是感应电

就是我这种试电笔,对比来说,我还是推荐这种,毕竟能初步定量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电池大头朝下串联

你说的完全是正确的,已经恢复了,安装属于撞大运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只,没全拆下来。。只是在电池垫了绝缘,,减缓自放电。。。。谢谢分享 ...

你居然买了好几只?

网友D:
还是老式的好用

网友E:
一开始售价还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式的好用

老到什么程度?氖泡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售价还挺贵的

自由竞争,就是好

网友:
技术不到家。。。

网友F:
买了10几支了    电池坏了的都扔一边了   以后慢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10几支了    电池坏了的都扔一边了   以后慢慢处理

买这么多干啥?你是电工?是不是拿着东西当消耗品呢?

网友:
买过,吃灰中,还是带屏幕 和 最老式的好用

网友G:
这种测电笔,所有电压都加在一个小小的贴片电阻上,一旦因为质量原因或者受潮击穿,后果很严重.

网友:
要电池的不会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属于瞎猫撞死耗子,撞大运安装才行

我多试了几次,就点亮了

红色液晶电笔这个读数是固定的,根本不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测电笔,所有电压都加在一个小小的贴片电阻上,一旦因为质量原因或者受潮击穿,后果很严重. ...

你的提醒非常有价值

合规的设计是至少两个贴片电阻串联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等我时间我拆开跑跑电路

或者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人画好电路图了,看看能不能增加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