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小电机做电摩

楼主:
做电摩电机如何。。好像速度慢点。无刷电机寿命长的。能用一辈子。

网友:
太小了,估计跑不动

楼主:
6mm的轴。,要买个连轴器,,家里有小的jto钻夹。

网友:
遥控模型么

网友:
拆机械硬盘 是不是  也可以

楼主:
筋膜枪上的吧,,淘宝很多这种的

网友:
会不会小了点, 我看电动车的都挺大

网友:
电摩?电动摩托?
猜你的意思应该是电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筋膜枪上的吧,,淘宝很多这种的

能用一辈子。

工具是用来收藏和抚摸的,

网友:
这种电机只能当模型吧

网友:
是电磨吧?我还以为是电动摩托车

网友:
转速最大能达到多少?电磨转速能达到1万转以上才好用吧

楼主:
转速5千啊。好像看到有卖威克士电摩的无刷电机。

楼主:
市面上有些是有刷电机  1万-2万转,,感觉用的频繁碳刷很容易用掉的。还是无刷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有些是有刷电机  1万-2万转,,感觉用的频繁碳刷很容易用掉的。还是无刷好啊。 ...

买无人机用的那种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有些是有刷电机  1万-2万转,,感觉用的频繁碳刷很容易用掉的。还是无刷好啊。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g4y1c71Y/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z411z7F8

网友:
转速低、力气小、直径大,这三点都不适合做小电磨。寿命长有什么用?不好用,就算做出来也是垃圾,你打算陪垃圾一辈子?

楼主:
我感觉很好啊,这种带驱动的,直接就能用啊,

网友:
工具不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