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想电脑bios没有风扇关闭开关,怎么做一个cpu风扇的欺骗器?

楼主(2025-07-30):
联想电脑bios没有风扇关闭开关,太麻烦了。

网友:
好像没见过能关闭风扇的,一般都是是设置自动或者手动,但是手动会有最低转速限制,不能设置很低

网友:
有最低转速限制

网友:
那就拆机硬改

网友:
为何要关呢?你是想让电脑死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