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MCH-K3205D

楼主(2025-07-30):
以半价入的MCH-3205最终还是退了,在我眼里,真不如前段时间比较火的杂牌305,无论做工还是用料。MCH-3205开启输岀时过冲比305还猛,特别是设置到0.1v时,按输岀时电压能冲到1v多再慢慢降到0.1v,反馈调整速度太慢了,快速短接输岀,过冲简单不忍直视,还是见证了什么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样的产品再便宜我也不要,还是退了。最后奉劝没买的不要肓目跟风,真的想实实在在安全用,还是得买个好点的。

网友:
拆开看看内部做工

楼主:
两个论坛上都有很多拆机了,小的那个我有拆过,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美创那个论坛很多拆机帖子了

网友:
看描述主要问题还是输出过冲,输出端并个大点的电容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改善一下。

网友:
看来就是外观唬人一些

网友A:
跟优利德UTP1605电路几乎完全一样,包括原件及序号,不知道是谁抄了谁。

网友B:
确实是恒流10MA接LED接一个烧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优利德UTP1605电路几乎完全一样,包括原件及序号,不知道是谁抄了谁。

不是电路一样就可以有一样的性能的,这种数控的不但跟线路板的设计有关,还跟单片机代码优化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东西是抄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恒流10MA接LED接一个烧一个

电源输出电容用大了,,一般线性电源输出电容在100UF以下,,开关电源的都用的大,,哪怕这个电源用的是线性跟随一样用了输出大电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真的太便宜了,相同的 ,品牌货起码贵好几倍吧!!

网友C:
什么价格干什么活,这电源还想干0.1v的活有点要求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格干什么活,这电源还想干0.1v的活有点要求高了,

看清楚内容,不单指0.1V,几伏都一样,快速短接然后断开过冲非常严重,示波器观察。就图上两个差不多价格的比较,黑色的305都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