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心血来潮,2个22寸坏显示器变成一个好的

楼主(2025-07-30):
AOC屏故障严重,看图吧,且D-SUB口输入时没反应。DVI口没试。玻璃基体是好的,含边板。
那就拆吧,这楼先放AOC屏图片。2楼再放另一个屏。工夫不少,体验过就行,再也不这样折腾了。

楼主:
占住再说,别插队。
三星屏,看图。测过边板,几个基本电压都正常。也没找到故障点,放弃了。
巧的是,边板插头结构一致,试机没问题,于是就有了互换的想法。
对比玻璃基体,长度一样,宽度差2MM,塑料框槽能放得下。
有点不足:有较多白点;看到偏光片有明显折痕。
凑合用吧。

网友A:
这工程大,累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程大,累不累?

再也不干这活了。累死狗

网友:
偏光膜不好弄,容易进灰!搞过几次都没成功,干脆丢一边当垃圾

网友:
我修了一回屏幕之后,以后再也不想碰屏幕了,太几巴麻烦了,这个膜那个膜的搞了很久才装好,我还没有拆散呢,要是拆散了更难搞。

网友B:
是不是得像贴玻璃膜一样要喷水

网友:
单纯换灯条还可以,这样两个改成一个,太麻烦了。

网友:
少沾这东西,一不小心就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也不干这活了。累死狗

这么热的天,空调屋都不愿意干活,等凉快后再干多好!真替你热一身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得像贴玻璃膜一样要喷水

偏光片极少残有原胶了,没有粘贴这步,直接放在玻璃基体后。撕下来过程中,都卷了,难以平复,所以看到有折痕。要想少折痕,撕膜角度要控制。

网友:
留个脚印  顶一下

网友:
网上有除胶剂

网友:
先不管会不会修,有这个耐心一点点搞,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大工程,这热天,厉害啊!

网友C:
抖音上有一个湖南长沙的,专修偏光膜,他的刮胶工具是普通刮铲,绑上发热装置,说白了就是烙铁....铲刀加热后,刮胶效果非常干净....
我家的32寸电视机换过一次偏光膜,纯刀片刮胶,费时几个钟,拇指都抽筋了...
其实专业铲刀已经网购在路上了,等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上有一个湖南长沙的,专修偏光膜,他的刮胶工具是普通刮铲,绑上发热装置,说白了就是烙铁....铲刀加热 ...

能看看你买的铲刀啥样的?

网友:
就是几块钱的玻璃美缝铲刀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