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智家给的光猫,无法更改无线账号密码,有方法进超级管理员界面吗?

楼主(2025-07-30):
只能默认使用自带的无线账号和密码

个人修改不了
有没有进超级管理元界面的方法?

就是下图这个左侧的 管理员账户

右侧的个人账户进去是下图这种格式

光猫型号如下图

有2个usb接口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升级刷机用的吗???

网友:
这种光猫,普通用户可以改WIFI设置,反而超级用户改不了。

你是普通用户进去是点不了?

网友:
外观和管理界面有点像联通烽火HG5585F,5585是动态超密

网友:
长按reset按键复位使用使用默认密码

网友A:
这个折腾过,想自己桥接。因为密码是动态的,问了安装师傅才能进!可惜没搞定,还搞没网了。最后是师傅重新刷机才弄好

网友:
我的8145,用其他帐户(不要用管理员帐忘掉),user和机上密码可以登录设置开关WIFI名称、密码。

网友:
这个需要保修,装维人员上门后你套套近乎,让他固化超密后发给你!

网友:
方法一:绑定联通智家APP后设置

方法二:试试账号和密码是CUAdmin

网友:
管理员帐户头像很熟悉的样子。。。。。。

网友:
移动好说话,联通不行

网友:
其他账户里面应该可以修改吧

网友:
进其他账户改

网友:
移动,联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折腾过,想自己桥接。因为密码是动态的,问了安装师傅才能进!可惜没搞定,还搞没网了。最后是师傅重新 ...

直接和安装师傅说一下改成桥接就可以了,现在都是后台自动下发的,我就是和他说了,他微信和那边的客服妹妹说了下改成桥接,断电重启就成桥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