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飞向狙沙的转速计收货换图及固件升级

楼主:
昨天收到的,非常小巧,大概玩了下,主要是熟悉操作和使用,顺带跟作者确认了一下固件版本的问题(我这个固件还没有升级)。

今天下午得闲,仔细研读了一下大神的帖子,突然想起来大神提到的那个TTL串口下载工具,我应该正好有一个,还是前年买雪驹焊台时在他家顺带配的,这个USB转串口模块买来一直没开封,当初本来是想着试试改焊台开机动画的,但压根不会用,又懒就一直扔在抽屉里睡觉。
赶紧翻箱倒柜找出来,接着就是各种求证和确认,最终确信了就是这么个玩意,可以用来升级固件

接下来就是按图索骥,先安装软件、注册来注册去瞎填了一堆信息,同时请教了作者几个关键问题,总算搞定最新版本固件啦,没有变砖

上图上图

网友A:
有bootloader可以ttl下IAP下载程序?

楼主:
为了升级固件,从安装工具软件开始,注册了半天,好麻烦啊

网友:
转速计没什么用

楼主:
最终固件升级成功,两张图,一张是之前的固件,一张是最新的固件。

网友:
只是看你能不能用到它。

楼主:
我觉得挺好玩,而且有用。
意料之外的收获是,居然就学会了使用USB转串口模块的用法了,这下打开新天地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bootloader可以ttl下IAP下载程序?

看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个啥

网友:
我的快递到了只是还没空去领。升级了什么东西?

网友B:
挺好玩的,但没什么用!

网友:
有需求的人自然是有用,没需求的人自然也是吃灰。

网友C:
我的快递应该是到了,但还没时间去拿,还不知道怎么玩,建议飞向狙沙写个简单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D:
后面风扇叶片强度不够,每分钟5000专以上容易甩断,得换航模螺旋桨。如果转速计有陀螺仪重力感应芯片,贴在风扇能记录动平衡偏心位置,加胶带配平好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风扇叶片强度不够,每分钟5000专以上容易甩断,得换航模螺旋桨。如果转速计有陀螺仪重力感应芯片,贴 ...

叶片我之前拆过,电机轴点了502再装回扇叶,高强度使用至今没有问题。
另外,用这个转速计实测,最高档转速是7108转(读数值÷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玩的,但没什么用!

有用啊,一直想测一下我自制的桌面水磨机空载转速(或者说测试一下那个尼得科470直流电机在给定工况下的转速),这不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快递应该是到了,但还没时间去拿,还不知道怎么玩,建议飞向狙沙写个简单的使用说明书。 ...

很简单,就两大功能,转速和计数,每个功能下面,都可以使用激光和磁力两种方式进行测量。
如果你的也没升级固件,那就略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