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格力空调遥控器液晶屏背光膜老化了

楼主(2025-07-30):
     这个格力空调遥控器液晶屏背光膜老化了,问题导电胶条跟液晶屏还有主板都是胶紧的,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换,不然没办法换背光膜

网友:
导电胶条直接扯下来就行了,不会坏

网友:
换银反射膜

网友:
这是新款的遥控器居然背光膜也老化了,我有一个空调遥控器也是屏幕焊死的比较难拆只好塞一张白纸进去,虽然比原来差很多但是还勉强看得见。

网友:
试着拆,坏了买新的,反正也不贵

网友:
用手抠下来就行了

网友:
几块钱一个,不好修就扔了吧。

网友:
直接拉下来就行。

网友:
这个也能修?

楼主:
可以换反光膜

网友:
买一个就算了

网友:
其实液晶屏只是放到粉红色导电胶条上,胶条里有一排排很细黑色的能导电,相当于电路板和液晶屏之间的导线。

由于上下外壳压紧液晶屏,感觉就像粘上去一样,用点小力就能掀开,但掀开前要做好标记方向和位置,以免以后再安装时错位。

网友:
新款的遥控器居然

网友:
先练手搞坏了就换新

网友:
这种直接用点劲拿下来就可以了,不影响下次使用

网友:
抠下来就可以了,不是胶粘的,是因为橡胶和屏幕长时间压在一起有点粘。
话说这个是17年底的吧,或者18年买的,这才7年就这样了么。
以前格力遥控器比这个丑,功能也少很多,但质量貌似好很多。

网友:
好久没用空调带的遥控器了

网友:
刚好昨天搜索到这种遥控器想改背光的,看了卡扣的位置,知道怎么拆了
楼主的遥控器也是没有背光的,可以加3个零件加背光,R6.Q2,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