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6F22电池的傻充见过不?那来一个二十四年前的劲牛试试劲大不大

楼主(2025-07-31):
话说这个劲牛的6F22充电器,应该是逛旧货市场的时候一起淘的,有两个充电座,但是在很多年前我却没有自己买过可充电的6F22电池。

后来,因为万用表使用有需要,所以才是买了一块某国产品牌的6F22电池(貌似价格还不便宜,当时到十多元一颗了,要知道普通555或者双鹿等品牌的9V叠层电池在义乌小商品卖也就3-4元一个,如果是南孚品牌会贵一些),翻出这个淘来的充电器,亮红灯就表示能用,仅仅是能用,估摸着充了一段时间再拔下来给万用表供电。

这两天在家休息,翻出点小玩意,也把这充电器拿出,心想好像从来没拆过它,看看内里及做工如何。

品牌:劲牛
型号:KN-159 9V(6F22)电池充电座
输入:22V
输出;9V 15mA X 2

有点意思的是,背部的AC接头竟然用的是与主体黑色不一致的白色,不注意还以为是哪位爱好者自己改造过呢。

为了拆它,也把论坛22合一搬出来,寻找合适的螺丝刀头,以拆卸掉背部的3颗十字螺丝。

有这么趁手的工具,手到擒来,轻松开壳(不过扭矩还是不小,因为这玩意之前还真没拆过,所以感觉力度的反馈不太一样)

看看内部吧,一个小型磁性铁片变压器,一块PCB板,上面标注的日期清晰说明它的年华——2001年诞生。。。
到今日已经有24个年头咯

从充电座正面把卡扣顶出来,就能够看到全貌了
额,好像就是一个傻充——使用变压器感应得到次级电压,通过二极管半波整流输出,再用电阻降压,充电亮灯,没有充满转灯或截止。。。

测量了输出电压的情况,两个充电座的电压还不同,空载状态下,上面那个卡扣座大概8.2-8.3V,下面的大概8.6-8.7V.

不过不管怎样,还真是能用即可,充一次电用几个月时间也还行吧,
也不用老是去买新的6F22或者考虑改装锂电池给万用表供电(UT60B用充电电池,VC890D、9804等还是用普通6F22)。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变压器耐用,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专用充电器

网友:
以前的这类产品不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
我以前就是用这个,电池用的超霸

现在改锂电了,这个也就闲置了

网友:
劲牛劲大不大?

网友:
9v专用少见,当时多数是两节五号七号,加1个9v插槽。

网友:
隔离变压器
安全第一

网友:
充电的电流只有15mA

网友:
当年有一只,冲过了电池坏了就扔了

网友:
输出端并接个电解容器再测电压,看看是多少?

网友:
越简单故障越少?

网友:
以前很多这种傻充,会过充不会截止,需要及时拔掉

网友:
二十多年前就有6F22电池充电器,不知那时的9V可充电池内部啥样

网友:
22IN1的论坛神器我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