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要速度还是要靠主控

楼主:
跨越了十几年,SLC MLC TLC QLC

网友A:
速度不用太快吧,每秒0.01G就可以,主要是稳定可靠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用太快吧,每秒0.01G就可以,主要是稳定可靠才行。

0.01G,都小数点后两位了,为什么不用M来描述?我比较好奇

网友:
活儿干的真细致啊,,,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用太快吧,每秒0.01G就可以,主要是稳定可靠才行。

0.01g的速度你也用的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01g的速度你也用的下去?

哈哈,难道我应该写0.01T,1T=1024G,1G=1024M,速度太快,坏的就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1G,都小数点后两位了,为什么不用M来描述?我比较好奇

他只是在张口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难道我应该写0.01T,1T=1024G,1G=1024M,速度太快,坏的就块。

颗粒的寿命是一定的(也就是在写入这么多数据后就会坏)
速度快的可能满负荷写入一个月就写满了,然后就报废了
速度慢的可能要1年才能写完,整的好像速度慢更耐用
还有,USB 2.0 High Speed都有480Mbps了,你这80Mbps的速度都没有百兆网快,拷个大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1G,都小数点后两位了,为什么不用M来描述?我比较好奇

用G做单位,显的高大上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1g的速度你也用的下去?

10M每秒,不能用吗?

网友D:
主控和颗粒两条腿走路才快

网友:
主控一发热,什么颗粒都不行,难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和颗粒两条腿走路才快

那是,配的不好速度也是能惨不忍睹

网友:
瘸一只都不行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颗粒限制,上好颗粒群联的07 09速度很快,但品牌u盘用这俩主控的速度还是很克制
只是好奇大牌厂家,颗粒不行那就写入调低点为啥读取也要调那么低?为了产品定位?

网友:
主控只是一个上限,最高能干到多少MB/S到主控瓶颈,具体性能还得看固件调的咋样
比如某某某厂商的固件压速度,或是定产品 定位或是保稳定性都有
例如DTKN和DT100G3都用过的群联主控+BICS4方案,DTKN宣传200MB读取所以固件没限速,DT100G3则只有80~120的读取以保证和其他方案性能相同

网友E:
主控确实重要,闪存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控确实重要,闪存也很关键

主要是协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0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