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艾美特CA23-RD1有感,这牌子东西真是越来越差价格是越来越高

楼主(2025-07-31):
风扇断断续续能转,转速起不来,买了块电源板在路上 ,后来看到摇头时候在某个角度停转,怀疑是线的问题,开始以为是插接部分有接触不良 测试了好久没发现问题,最后把风扇全拆了才找到原因,原来是线中间断了,费了好多时间才捋出来断点,里面全是黄油,修个风扇一手油,这品控也是醉了

网友:
总觉得这种小的循环扇不实用

网友:
小家电,美的的比这些牌子靠谱

网友:
我现在还在使用艾美特的落地扇,用了至少4年了。质量杠杠的,是不是那时属于创业期,注重质量?

网友:
黄油过剩了?怎么到处抹。

网友:
自从搬离深圳后就不行了

网友:
循环扇,要配合空调才好用

网友:
没设计得好

网友:
转动到某个部位拉断线,,这也不一定是厂家全责,,,也可能是用户摔,,,不过这个品牌产品设计好像一般般,,可能是省开模费用

网友:
确实,这种风小,适合搭配空调使用。

网友:
找到问题点就好了,不然换板子也没用。
这个牌子没用过,只看到商场里价格很高。

网友:
终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它不坏,上家不处理,你也捞不到,更没你这帖子,哈哈哈,一个电扇,带动了一圈的内需,为GDP添动力,哈哈哈

网友:
这个好像看过,基础材料不行,塑胶导线太硬,一些电线塑胶一段时间以后就硬邦邦

网友:
楼上也成了这个圈的一份子

网友:
现在用料差的可不止这么些牌子

网友:
头摇得太厉害了,把线摇断

网友:
黄油是摆头机构上的?不是有那种白色塑料专用润滑脂

网友:
艾美特的风扇,塑胶件不行,容易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