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施耐德的大型断路器

楼主(2025-07-31):
施耐德三相可调电流断路器

侧面的标识与防伪 听说防伪抠开底色发红就是真的

治疗颈椎 正过来看

正面的标识与参数

拆也没拆太细大概看看吧

里面还藏了一张标签 看起来应该是还能组装其它模块 没折腾过不了解

网友:
这么大电流的触点?

网友:
这,这,就脱了件外套不够啊,我们要开果照

网友:
施耐德大型断路器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把铜拆出来

网友:
感觉相当于没拆

网友A:
施耐德在印度尼西亚两个大工厂就在我现在出差的分公司隔壁.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在印度尼西亚两个大工厂就在我现在出差的分公司隔壁.

你要像我一样,点回复等几秒钟就行了,不然就会重复回复。

网友:
工业设备800安电流

网友:
确实够大的

网友:
拆的不太彻底

网友:
额定才100A,800A是瞬时脱扣整定电流

网友:
第一次见电流可调的

网友:
拆了卖铜、银

网友:
没有完整拆解,没看见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