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晒个电梯机房,请问下21层楼电梯的监控,无线网桥装在这里可以吗?

楼主(2025-07-31):
如题,原来是电缆的,用了10多年,早已断路,电梯井里实在不方便施工,想改成无线网桥。然后把网桥装在机房这里,对电梯顶部来说,相当于隔了一墙,不知道这样信号怎么样?无线网桥选购什么样的更稳定一些?2.4G还是5G?水星的可以吗?

这是里面的设施:

这是地面的设施

网友:
看的一头水,钢缆-生命线

网友:
应该可以的,电梯屏蔽的话可以把天线装到箱轿顶上,在不行可以用定向天线

网友:
钢缆卡扣是真多啊。

网友:
最好安装在电梯井端部,中间没有间隔 。当然也可以找个通向电梯井的安装孔

网友:
看起来比较山寨啊,还是买别墅爬楼梯吧

网友:
定向网桥,2.4G,装在电梯井顶端与电梯上面,中间不要有隔断,。

网友:
电梯的专业维护人员,可能更有实践经验

网友:
运行到低层时距离有50多米了,不知道这种筒状结构中信号强度如何。

网友:
我觉得装电梯顶上可以,不过最好找电梯维护问问,毕竟这玩意是特种设备,不出事则已,出事了说你私自改装就完了...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网友:
轿顶和井顶搞个对射网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电梯里的监视用的无线吗?

网友:
有点专业啊

网友:
最好使用TPLINK无线网桥稳定,发射端装在机房底部用网线连接录像机端,接收端装在轿厢顶上用网线连接原来摄像头。发射端与接收端中间不要有障碍物隔档。产品说明书上都有安装示意图。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在电梯里面跳,一个朋友说他们几个胖子在电梯里面一起跳,然后运行中的电梯就会马上停下来,然后就是呼叫救援

网友:
环境比较复杂

网友:
钢索这么细吗

网友:
我们这20层楼,轿顶和井里顶放一对 可以正常使用,一栋楼和监控室一对

网友:
轿厢顶和井道顶如何不方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