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关埃美柯三线两控电动球阀断电后阀门状态的疑惑

楼主:
力诺瑞特集中分户式电热水器在集中介质循环管路中接有一个三线两控电动球阀,阀门打开后,楼顶热介质可以循环进入家中的电热水器使其加热里面的水,供用户使用热水。温度达到限定后机器关闭球阀,停止热介质循环。
机器设定的最高温控极限是75度,也就是当水桶里的水达到75度后,电动球阀必须关闭热循环,停止加热。
问题来了,当电热水器断电后,电动球阀的状态是关闭还是导通呢?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断电后电动球阀默认为常闭还是常通的问题。
埃克美店家给出的答案是常闭,力诺瑞特给出的答案是常通。这是两个截然矛盾的答案。
“常通”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断电后桶内水的温度不受任何限制,集中循环介质温度多高,桶内水就会加热到多高,通常会持续升高到100度,这个温度对于一个家用电热水器来说有些危险。
“常闭”呢,断电后桶内水不会再升高,同时水温也会随着时间慢慢降低,这对安全用水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过实测的结果,打脸两家的各自说法。测试结果是这样的:断电前球阀什么状态,断电后球阀还是保持什么状态。
大家认为这种状态正常吗?

网友A:
电动球阀肯定是断电前啥状态还是一直啥状态,它没有储能机构或后备电去执行你默认的状态

网友B:
左旋限位开关,右旋限位开关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球阀肯定是断电前啥状态还是一直啥状态,它没有储能机构或后备电去执行你默认的状态 ...

一句话把问题实质讲明白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旋限位开关,右旋限位开关组合

学习了,应该是这个结构,回答很棒!

网友:
有标“常开”、“常闭”型的,内部有超级电容蓄能,在断电后会恢复成标称的“常闭”或者“常开”。

没有标“常开”、“常闭”的,如楼上坛友所说的,断电前什么状态,断电后就维持什么状态。

虚标的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球阀肯定是断电前啥状态还是一直啥状态,它没有储能机构或后备电去执行你默认的状态 ...

有的有,我改造水塔自动上水的电动球阀是常闭,通电打开断电关闭,我拆开看过里面有个很大的电容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这个结构,回答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