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摄像头卡里面的H264文件用什么播放器?

楼主(2025-07-31):
试了几个播放器,都是没反应!

补充内容 (2025-8-4 14:41):
经过验证,最后只有官方的播放器才能播放

网友:
看是哪人厂家的,就上哪个厂家官网下载播放器

网友A:
Km play也可以,但这么小的文件怎么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Km play也可以,但这么小的文件怎么播放?

都是一分种录一段的,只有这么少,,或者是开了人体感应,有人过的时候就录一段

网友:
一般的播放器都可以。

网友:
没见过这种文件格式,H264本来只是一种编码...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网友:
这破格式真不好弄,我捡了个烂监控,想看看卡里面是什么内容,到处找播放器,记不清用的哪个播放器了,画面时好时坏的,各种色斑马赛克。

网友:
海康有专门的播放器

网友B:
插手机上好像可以直接播放

网友C:
有些是需要有厂家特定的播放器播放,去厂家官网看是否有下载以及视频转换工具

网友:
监控的录像好像是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手机上好像可以直接播放

不行,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需要有厂家特定的播放器播放,去厂家官网看是否有下载以及视频转换工具 ...

我估计也是,厂家估计搞个不通用的格式,要用他家的自家的播放器才行

网友D:
https://cn.jftech.com/#/softwareDownloads
试试从这里下载专用播放器

网友:
用MediaInfo Lite过一遍信息,如果是纯H264编码的话得用支持RAW源滤镜的播放器,否则就按照容器去找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cn.jftech.com/#/softwareDownloads
试试从这里下载专用播放器

刚刚在自家官网下载了一个可以用了

网友:
格式工厂,能不能转昵

网友:
官网播放器,监控的录像要求不能编辑,所以一般都有加密吧

网友:
PotPlayer64可播放所有

网友:
一般PotPlayer都可以播,不行去官网看看有没有专用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