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8040的暴力风扇配个3D打印的风嘴,作用适得其反。

楼主(2025-07-31):
给8040的暴力风扇配个3D打印的风嘴,作用适得其反。

X鱼 8元包邮的暴力风扇,号称5A. 实测在2.4A左右。风量很大,但压力不大,搞了个成品风嘴装上,结果适得其反,风压和流量都小了,估计是风嘴的尺寸不对,造成紊流。
讨论一下这个风嘴的设计要点是啥?
不装风嘴能吹50多克,装上风嘴只能吹20多克。

网友:
电流太大了。不过,可以试试5v

网友:
你需要一个拉瓦尔喷管 的构型试试看

网友:
风嘴设计很讲究的,有些装了风嘴就会风力增强,有些就不行
我那个电吹风有多个风嘴,有的风嘴装上就风力减小很多,能感觉出来的

网友:
您这个风嘴如果搞成双层的感觉效果应该会好一些,能够有效把周边空气吸入并吹出

网友:
这种风量大但风压不高

网友:
你在称上先放一个碗,去皮之后再吹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扇叶就产生不了大风压吧。要大风压的话去PDD买那种锂电暴力风机,现在也才几块钱。

网友:
应该是风量大,风压不大,加了风嘴后因风压不大导致风量反而减小了的缘故。

网友A:
这是风量扇,类似吹火筒的原理,嘴离开一定距离风更多更大,套嘴上反而没什么风

网友:
缩短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风量扇,类似吹火筒的原理,嘴离开一定距离风更多更大,套嘴上反而没什么风 ...

是的,大风量的散热风扇,估计得是对旋的能提供大风压。

网友:
用电子称来测风压可能不比测推力来得准确些,换个方法测一下推力试试?

网友:
风嘴的设计是要空气动力学和 流体力学的,不是随随便便搞就行的

网友(2025-09-12):
不能只用一个收敛口,里面还要有导风叶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