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新能源汽车放电插座内部结构是啥样的?便宜的能买吗

楼主(2025-07-31):
网上看了一大堆放电枪放电插头,吹的神乎其神,但是我感觉那东西可能就是个转换头,里面啥电路元件都可以没有,二三十的应该也很好用,价格再高的都是智商税?

网友A:
不就一根诱骗线吗?有啥高科技的。。。

地线跟信号线短接而已。。

可以有电子元件的,那就是把线材换个电阻上去,就有电子元件了。。

网友B:
听说有一种放电的带逆变,输出220交流电。好像市场上也是良莠不齐。

网友C:
就是几个识别电阻,主要是铜线要够粗,可以买便宜套件自己DIY,见图片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一根诱骗线吗?有啥高科技的。。。

地线跟信号线短接而已。。

不懂,不过看你说得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我就进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说有一种放电的带逆变,输出220交流电。好像市场上也是良莠不齐。

车辆带外放电的话,充电机就有逆变输出,直接接个插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几个识别电阻,主要是铜线要够粗,可以买便宜套件自己DIY,见图片说明: ...

嗯,有的检测都不用电阻,CC和PE一根长线过去,就可以用。。  线阻就能触发放电。。

即使说加电阻也不难,直接CC和PE之间跨一个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几个识别电阻,主要是铜线要够粗,可以买便宜套件自己DIY,见图片说明: ...

如此看来,买个123十的头子就行了,多的确实都是智商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听说有一种放电的带逆变,输出220交流电。好像市场上也是良莠不齐。

你说的应该是直流放电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看来,买个123十的头子就行了,多的确实都是智商税

就这就可以了。。  线材出去就是插线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辆带外放电的话,充电机就有逆变输出,直接接个插排就可以了。。

自带逆变器的应该是直接从直流充电口取电的设备

网友:
输出直流电还是交流的?电压直接出没转换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直流放电枪吧

那可贵了,都是奔千的。。。还有就是与楼主贴图也对不上。楼主是车机放电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贵了,都是奔千的。。。还有就是与楼主贴图也对不上。楼主是车机放电枪。。 ...

楼主说的是那种插慢充口的放电枪,我也有一个,车载充电机不支持外放电就没法用,3楼那哥们说的是带逆变的,哦,那有可能说的是车载12V取电口那种逆变器吧。

网友:
新能源汽车带外放电的,可以找个慢充枪头+电阻+插排,就是外放电枪,TB、PDD上有20多不带线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不带外放电的,需要快充枪头+诱骗协议板+逆变模块+插排,DIY这个成本高、技术要求高,现成的大几百上千了,有些车不支持诱骗后长时间输出。

网友:
可问问家周围的其它买过该车的人,让他们说说体验,小心“入坑”。

网友:
这种应用场合,还是买质量好的产品吧。

网友:
你得首先看你的车对外放电是怎样的设定,然后买配套的大厂产品。
便宜的能买,但是敢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毕竟跟电有关,涉及到车的安全、人的安全,不能马虎。

网友:
汽车电池输出的是直流,有些电器可以用,有些必须加逆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