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 滨江万用表9806a+炸机 线路板r64贴片电阻看不清楚了

楼主(2025-07-31):
热敏电阻坏了 那个角上是否还有别的原件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图纸参考

网友A:
哇噻,大硬芯,好表,一定得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噻,大硬芯,好表,一定得修好

别人给我的  拆开看里面后壳都炸黑了,线路板上的线那一段都烧没了

网友:
慢慢修,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给我的  拆开看里面后壳都炸黑了,线路板上的线那一段都烧没了

炸成这样就不要修了,或许芯片都挂了,前段时间小黄鱼ET-2652才20元,虽然现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