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多年前的T-YAN DT9205万用表,电源开关不怎么灵了,拆修

楼主(2025-07-31):
电池也报电压低了,顺便换个电池,拆开开关,折腾了一下,还是不完美,下单个新的吧,到时候换一个,此表买来23年了,家里用,一年用不了几次,精度尚可,上次换过屏幕偏光膜,其他的就这个开关不怎么灵了,全是插件元件,没有一个贴片元件,稳定的一匹

网友A:
帮你挣了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挣了不少钱。

挣钱没有,省钱还是有的,用它帮忙修好不少家用电器

网友:
9205这货我用坏不下2个,都是斑马纸折断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的开关我也拆修过,太细小了不好修,后面又有一个表放阳台遇到下雨也是这个开关出接触不良的问题,直接WD40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此表买来有23年了,再存放一段时间,就真的成古董了

网友:
这表当年不便宜

网友:
不错啊这个表,元件多,很早期的表了,而且都是模块化,重点是电池板跟开关居然还是个小板.

网友:
技术很好,自己会修,就是省钱;你媳妇都会表扬你,晚上给你炖羊腰子吃。

网友:
开关机很有特色

网友:
9205有多个牌子,我也有,还在使用中,也是开机开关有时候接触不良

网友:
内部和山创的9205几乎一摸一样。

网友:
跟我那个JJH外观差不多,不过你这个LOGO看起来山寨一些。
开关接触不良用洗板水或者WD40之类的洗洗,去掉氧化层就好。

网友:
我的是2007年9205A,没有用斑马纸,线路板直接压到液晶屏上!

网友:
当年不便宜啊这表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23年前买的,前几年拨盘轴断了,后来想方设法用胶粘,结果给粘反了方向,彻底没法修了,现在都还惦记着想修好,曾经在小黄鱼找同款旧表拆件修没找到,有相似的价格太贵就没买,等以后有合适的配件修了

一块上了年纪 箱说全的数字万用表 福克DT920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76637

网友:
分立件个头大,不太容易出毛病,使用寿命长。那个开关还是喷点WD40比较省心。

网友:
我有一块97年的福克9205表,作工扎实,质量不错还在用,结构和你这块基本一样!

网友:
我二十三年前买的与楼主同型号不同牌的40块,确实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