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FS123-DI工业无线wifi拆开看看

楼主(2025-07-31):
在一个自动化控制柜里发现一个小无线路由器,没通电也没插线,估计是没用了,拿出来看看,这东西体积小巧两根天线,看标识一个是4g天线,一个是wifi天线,还有一个sim卡槽,估计是调试设备时用来搞远程操作的吧,它的电源挺丰富,一个12v圆口,一个type c口任意口通电都能工作,找了一个手机充电器插上通电,用手机连接wifi输入简单密码居然连接成功了,但是上不了网!查看网络状态显示sim卡未注册,过一会显示sim卡未插入,估计是不是长期不用卡被注销了?信号研究不了了拆开看看吧,看主板做工还挺好,里面全是尘土,吹了一下才看清元件,电路结构很简单,带散热器的估计是主控芯片,硅胶粘的挺结实,还不打算破坏就不拆了,一个存储芯片型号是n5tu64m16hg查了一下是1g的还有一个网络接口芯片型号是h1602pr再有一个闪存型号是w25q64jvs1q,现在请问大家这东西自己买张电话放里当随身wifi可以么?里面会不会有后门?或联网后被厂家发现并操控?

网友A:
电源 怎么解决啊   多少伏的  电源合适?

网友B:
备份个固件,然后拆了散热片看什么处理器就可以刷openwrt,就是4g模块不一定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 怎么解决啊   多少伏的  电源合适?

5v的,手机充电器,充电宝都可以。

网友:
工业级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份个固件,然后拆了散热片看什么处理器就可以刷openwrt,就是4g模块不一定有驱动。 ...

这个我没有基础啊!不知能不能做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基础啊!不知能不能做到啊!

那就提取固件,共享坛友。
固件然后高价小黄鱼卖了它

网友C:
有没有可能用的是ESIM,根本没法自己换卡的?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用的是ESIM,根本没法自己换卡的?

可以换卡,边上取卡针一插就可以取出,跟电话一样的卡,我没拍照。

网友:
这个东西,和几块钱的4G棒子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种所谓的工业无线wifi一般都没有后门。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卡插里面用。
4G棒子有后门是为了强迫你用它的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提取固件,共享坛友。
固件然后高价小黄鱼卖了它

用什么软件提取固件,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我可以试试。

网友:
工业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直接在论坛出售了

网友:
废物利用

楼主:
昨天找了一张有流量的电话卡放进去了,连上wifi直接就能上网,好像没什么限制,玩了半个小时速度还挺快!现在不清楚的是这个设备上线了,我这厂里自动化设备厂家会不会知道?从而造成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找了一张有流量的电话卡放进去了,连上wifi直接就能上网,好像没什么限制,玩了半个小时速度还挺快!现 ...

把它接入到   软路由里面 看下会不会自动连接外面的服务器IP

网友:
工控产品和民用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试一下能支持电信4G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