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一个内窥镜,平时维修之用

楼主(2025-07-31):
最开始的起因是因为车子偶尔报机油灯亮,想用来看机油泵滤芯堵不堵的,下次保养的时候可以从机滤口那条管道伸进去,或从油底壳拆掉油位传感器从那个口伸进去,平时还有哪里用的着吗?有兄弟用过吗?

网友A:
这小东西很好玩的,可以买一个,没事插到耳朵眼里看看,有没有耳屎,有的话,就自己挖呀挖,挖呀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东西很好玩的,可以买一个,没事插到耳朵眼里看看,有没有耳屎,有的话,就自己挖呀挖,挖呀挖。 ...

那就厉害了,这玩意发热量巨大,不然你都拿去做胃镜了

网友:
这下好玩了,有洞的地方往里面捅就完了

网友B:
你们的想法真大胆。不知道能不能作为放大镜用

网友:
打算窥什么?

网友C:
我前几个月清洗空调蒸发箱的时候用过,买的硬管,用这个摄像头绑着一个侧喷头,加一个自己做的小泵也算解决了空调酸臭的问题,用一次回本。

网友D:
图片不少就是没有效果图。

网友E:
手机上看到有人看汽车活塞积碳的视频,好像也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
看下水道堵塞情况

网友F:
上面的灯能再亮点就好了。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东西很好玩的,可以买一个,没事插到耳朵眼里看看,有没有耳屎,有的话,就自己挖呀挖,挖呀挖。 ...

医院用的那种可贵了,虽说东西都差不多...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网友:
想法不错,搞个机器人自己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灯能再亮点就好了。我也有一个。

能亮的,而且可以调节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不少就是没有效果图。

上面差不多有一半效果图,模糊一点的放倒的文字性的都是效果图,竟然没看出来?说明清晰度还可以,可以做到以假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想法真大胆。不知道能不能作为放大镜用

这个想法不错,有空试一下,应该可以,我买的是1200像素的,清晰度还过的去,但这个是短焦的要很近才能对焦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上看到有人看汽车活塞积碳的视频,好像也是这样的东西。

没什么好看的,看了碳多又能怎么样,大修?

网友G:
这东西很清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个月清洗空调蒸发箱的时候用过,买的硬管,用这个摄像头绑着一个侧喷头,加一个自己做的小泵 ...

不错不错,我买的也是硬管,3.5米的,以为很长,到手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很清晰吗

见上面效果图,可以以假乱真,有文字说明的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