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个不常见的创见SM2258H NGFF 2242主控板的土狗跳线

楼主(2025-07-31):
如果不是拆主控量到,打死我也猜不到这个板子的土狗跳线位置。

最终量到的土狗位置如下: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在主控旁边或主控背面,而是在角上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这个板子如果上bga152的颗粒,需要注意缓存的长度不得长于13mm,一图中的南亚缓存是13mm长的。14mm长的缓存,比如常见的D9SHD,D9SDD,D9STQ,D9SDQ,就会入侵bga152的焊盘空间。

如果上bga132的颗粒,缓存长度就没啥限制了。

网友:
不惊喜,不意外。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创见的板子,是建兴的?

网友:
不懂这个,围观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创见的板子,是建兴的?

是创见的板子,主控下面写着呢

网友B:
MTS430S 虽然用的是 2259H 但看主板似乎是一毛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S430S 虽然用的是 2259H 但看主板似乎是一毛一样的

就是这个板子,一毛一样,我换成2258H了

网友:
NGFF还是sata,没地方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创见的板子,是建兴的?

看图一,主控芯片下边的那一行白色丝印。。。。。

网友:
围观一下现来学习

网友C:
我的老天,居然跑这么远,真是飞到老老家了,不对啊,范大,这个板子原本是2259h,b27b不是应该非狗颗粒贴上土狗吗,怎么原厂没有土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天,居然跑这么远,真是飞到老老家了,不对啊,范大,这个板子原本是2259h,b27b不是应该非狗颗粒贴 ...

原来确实是2259h,上啥颗粒我倒是忘了。目前vccq是1.8v,我也不记得改过电压,所以有可能原来上的b16或b17,直接在1.8v下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