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小白教你零基础一分钟学会单片机

楼主(2025-07-31):
我是单片机小白,没有系统学过单片机,但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就水帖水着水着学会了单片机,现在我来告诉你单片机应该怎么学,一分钟就能学会。

在我看来单片机其实很简单,你别看它有很多脚,但是其实这些脚只能发出高电平和低电平(这里不考虑ADC和DAC模拟类引脚),用来表示0和1两种状态,那么我们写程序其实就是在程序里控制这些引脚发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那程序里是如何实现的呢?其实是通过给一种叫做“寄存器”的东西赋值来实现的,这些引脚都有对应的控制寄存器,比如给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位赋值0就把某个引脚变成了低电平,赋值1就输出高电平,而单片机的所有功能都是通过配置各种各样的寄存器实现的,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学会了单片机。

来看一个STC AI8051U规格书里端口寄存器的例子,对应各个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控制:

控制端口模式的寄存器,通过两位来控制引脚的工作模式:

看到这里,你已经学会了怎么控制单片机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也就学会了怎么点亮一颗LED,可以说你已经学会了单片机最基本的功能,其他复杂的功能只是对应着各种不同的寄存器的设置而已,原理都是相通的,学会了一种,其他的也就不难了,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换不同的单片机也还是这一套模式,我们学东西要把握其本质。

那么现在,你,学废了吗?

楼主:
程序里是怎么设置寄存器的值的?很简单,请看STC的例子:

网友:
我用一分钟时间把帖子看完了,但是啥也没学会

网友:
1分种看你的文章都看不完,没学废,差评。

网友A:
别说一分钟,一个小时你都讲不清楚 GPIO。 如果开局看这个,小白都飘走了。。。

不过你比 梅花一党 好些,至少试图写点什么。那个梅花一党 一天天瞎琢磨怎么入门,但并没有发布任何一篇自己的作品。

每个人的基础都不同,最终目的也不同,真要带路,大概一对一仔细评估后,定制课程比较靠谱。

网友:
可以换个名字,叫一分钟了解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说一分钟,一个小时你都讲不清楚 GPIO。 如果开局看这个,小白都飘走了。。。

不过你比 梅花一党 好些, ...

他要是敢1分钟开课收钱,1分钟没学废,看我不打死他。

网友B:
虽然对单片机很好奇,可是我仍旧没有看懂啊!
虽然重点是寄存器,可是寄存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态,还是让人一脸茫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对单片机很好奇,可是我仍旧没有看懂啊!
虽然重点是寄存器,可是寄存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态,还是让 ...

寄存器其实就是一段内存,看上面那个地址就是对应的内存开始地址,地址一般不需要自己去记,因为厂家已经给你用符号给定义好了,比如P0这个寄存器就对应80H地址开始的8位内存,而每一位对应着一个引脚,程序里直接给P0赋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对单片机很好奇,可是我仍旧没有看懂啊!
虽然重点是寄存器,可是寄存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态,还是让 ...

厂家在头文件里帮你定义好了,比如你可以直接给P0赋一个8位的值来一次设置8个脚,也可以给P00或者P01这样的符号赋一个一位的值(0或者1)来单独设置其中的某一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对单片机很好奇,可是我仍旧没有看懂啊!
虽然重点是寄存器,可是寄存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态,还是让 ...

寄存器是个很古老的概念,大概就是把所有需要控制的变量(通常是0/1)集中放到一个地址段,被控制的设备根据这些个变量自动实现相应的功能。
真要理解大概得看下逻辑电路,非门、与非门、异或这些。
要看懂门电路,又得去看看运放比较器这些。
最后落实到电阻电容三极管MOS管上面。
这一套下来,基本也就是自动控制的本科起步。

当然,非工科出身,有兴趣做点什么,没必要读死书。
跟着一些写得比较浅显的文章,简单连线,复制粘贴代码,也是可以复刻一些制作的。
然后根据自己的水准去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做,直到理解后能提出变通意见,在摸索中提高。

举个例子:多挡位调光电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ZwSePERN/  如果会烧录固件,复制粘贴代码,有手就能复刻出来。如果这都还“难”,大概需要花点钱报个班什么的。这年头没有什么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是钱还不够。

网友:
其实,阿呆教大家的是51系列
哈工大就有教授一辈子靠学习intel公司51系列产品,名利双收,他出版了自己的教材
差不多全国大学大专单片机都得用。其实,把美国一项技术学明白了,你在中国就是专家了
或者你把一件产品卖到美国,或者把美国技术学到中国
其他国家差不多也是这套路,因为距离能产生美

网友:
分享自己的心得,好!点赞!

网友:
言之有物就好很多,继续努力

网友:
其实还是要有点基础才能看懂。
好的老师是要根据学生的基础,把专业术语转化成学生能听懂、能理解的词语来替代的。
其实一开始讲高低电平、寄存器,人家根本就听不懂。你直接问他需要什么,这玩意接在第几个引脚,比如他说要点灯,然后你直接给完整代码,然后把关键的一句画出来,详细解释一下,要点灯是这值,要关灯是那值,你仔细看看有啥不同,对,就是有一个数字从1变成了0,这下是不是懂了,只要改变这个数字就能改变灯的状态。让他实操一下,加深印象,之后再进阶一下,假设我接的是第二引脚或第三个引脚呢?那么其它代码还是不变,只是变了一下划线部分的代码,然后让他对比找规律,举一仿三,之后再进阶一下,比如说我要同时点亮多个灯呢?这样一个例子高低电平,寄存器的概念。

网友:
下一分钟我又不会了

网友:
你这只讲了个大概原理。

网友:
由浅入深才行   一分钟小白如何理解??

网友:
从简单开始,循序渐进,
先看教程,再自己写代码实现功能,再举一反三,用其它方法实现功能,再延伸出其它功能,
如果有机会做一些小制作,

网友:
小白1分钟单片机就能学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