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飞利浦shp9500耳机爆改立体声、平衡插两用

楼主:
其实已经改了2年左右了,今天看到有人提起9500才想起来可以写一写
9500耳机入手也有5,6年了,音质什么就不做评价了,就提醒下,一定要换掉原装线,那个线又长电阻又大太毁耳机了。
就说两年前买了个海贝r5二代小国砖,就想把9500也改平衡口。搜了下确实有不少人改,但基本都是改这样

就是单边改双边,每个耳机单元各接一个插座,这样的好处是有现成的平衡线可以买,

缺点是从此只能插平衡线,你要用立体声设备只能加一个平衡转立体声转换插

所以我就想另辟蹊径,让耳机既能用立体声又能用平衡线,但也有个缺点,因为不是标准定义,所以要手搓一根平衡线或者转换头
用到的东西就是这么一个4节插座,就是手机用的,事实证明我的9500原装就是4节,但我不敢保证是不是所有时期的9500都用了4节插座,而不是3节

首先看下3.5mm插头3节和4节的区别

这就是手机耳机的定义,这个实际是很巧妙的,有mic的4节插头插入会识别mic,普通3节插头mic会和地短接屏蔽,也就是说这种插座在插入3节耳机时可以保证两个触点都和地接触,这就给我的改造提供了可能
再来看看平衡头定义

实际平衡头也只需要4根线,于是就简单了,只要把线序自定义一下,变成这样

只要自己做一条线和平衡插定义对应即可

如果使用普通立体声插头,L-和R-可以和地接触,也能正常使用
这是之前给9500做的线,一条银铜混编1.2米,还有一条2米的无氧铜专门拿来插电脑

拆插座的时候暴力了点,有点爆菊,大家可以先确认原装是不是4节座,是的话就不用暴力拆除原插座了

岁数大了就喜欢安静,周末吹着空调,听着音乐,看着书是最惬意的

网友:
有钱人挺会享受生活。

网友:
挺会折腾的

网友:
飞利浦现在都是贴牌了?

网友:
肥离谱的大耳机,当年在HiFi耳机网站见过

网友:
感觉平衡对音质改善不大

网友:
耳机爆改立体声

网友:
弄得不错,我也准备改改。

网友A:
改变线材声音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线材声音会变

如果线材很差,换一下确实有变化,耳机,喇叭都是有阻抗的设备,线材电阻肯定有影响,最简单的你去做个极端测试,把耳机线地端串一个100欧的电阻,马上可以得到高情商:宽阔的声场,低情商:空旷的感觉,所以耳机地线断了出来的声音就好音源离你有几千米远。9500原装线内芯很细又3米多长,电阻就超过1欧,但是,稍微正常点的耳机线内阻只有0.1欧甚至不到,换掉确实能听出变化,但是再往上几千几万的线材还有啥改变,反正我耳朵听不出来,我用无氧铜和银铜混编听起来没区别
还有一个是推力,不要不相信,哪怕几十一个耳放,对几块钱的地摊货也是有提升的,不是声音变大,而是声音变的饱满,所以耳机,线材,前端这些基本素质要有,但是再往上什么几十倍价格提升1%的音质,一般人没必要追求,又真有几个人能感受到?

网友B:
好久没看到这种 辫子一样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看到这种 辫子一样的线了。

确实,容易落灰,我这个粗四股还好,那种16,32股的用段时间不好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容易落灰,我这个粗四股还好,那种16,32股的用段时间不好看了

这种工艺,估计设计目的是 【双绞线】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艺,估计设计目的是 【双绞线】原理吧?

不是,主要是防止听诊器效应,即使比较硬的线,这么一编手感也会比较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主要是防止听诊器效应,即使比较硬的线,这么一编手感也会比较软 ...

什么是 听诊器效应?

网友:
记得家里也有一个吃灰多年的9500,回头找找看

网友C:
思路不错,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 听诊器效应?

麻烦你能自己搜索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效果如何?

效果当然就是插播放器能用平衡了,也能继续插电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