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吹牛不打草稿,从小到大

楼主(2025-07-31):
知乎上不少人提问,东大今天的制造业生产军品,能不能单挑世界?

我认为答案是不容置疑的,统一银河系都没问题

睁眼说带智能芯片

有吗?

芯片呢?

制图:@kkdkj

我给配的电路原理分析

测零线(N)时绿灯亮:

零线的电压接近地电位,探头接触N线时,电流通过D2(8.2V稳压管)和R1(106Ω限流电阻)形成回路。

由于N线电压较低,稳压管D2可能未完全击穿,电流较小,仅能点亮绿灯(D3)。

Q1(可能是三极管或开关元件)未导通,红灯(D4)不亮。

测火线(L)时绿灯红灯一起亮:

火线对地有高电压(如220V),探头接触L线时,电流通过R1和D2,稳压管D2被击穿,提供稳定电压(8.2V)。

该电压使Q1导通,进而点亮红灯(D4)。同时,绿灯(D3)因直接通过电流也亮起。

R3(224Ω)可能用于限流,保护LED。B1(4.5V)是电源电压。

PS: 稳压管D2在本电路中起关键转灯的作用

稳压管D2是电路的“开关”,通过是否击穿来区分火线和零线:

不击穿(N线) → 仅绿灯亮。

击穿(L线) → 绿灯亮 + Q1导通 → 红灯亮。
这种设计简单可靠,利用了市电L/N线的电压差特性

网友:
因为电路构成达林顿管,整个电路灵敏度相当高,所以能做到超出传统测电笔的功能范围,可以简单测量导线通断或断点位置。

网友:
智能芯片未封装的

网友A:
三极管也是芯片,半导体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也是芯片,半导体芯片

错误说法:直接称三极管为“芯片”或“半导体芯片”不准确,因其属于分立器件而非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误说法:直接称三极管为“芯片”或“半导体芯片”不准确,因其属于分立器件而非集成电路。 ...

叫“芯片"也不对,准确应叫集成电路,分小,大,超大。。

网友:
骗一个算一个

网友B:
价格呢,有没有$20+

网友C:
这种电子验电笔可用来找电热褥中电热丝的断点吧?另外,我还是保留了几只传统氖泡指示的试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呢,有没有$20+

去淘特买只需要花¥0.74

网友:
银河系已经装不下制造大国了,不光地球,银河系,整个太阳系都得绕着制造大国转,

网友:
签到红包免费撸过

网友:
我也買了一隻,還帶通斷測試的!

网友:
可以用,毕竟几元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淘特买只需要花¥0.74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子验电笔可用来找电热褥中电热丝的断点吧?另外,我还是保留了几只传统氖泡指示的试电笔。
...

老朋友,我没有忘记你之前的支持

这试电笔,当前陶特领个红包,每人红包天天有

我这里只需7毛4分,也许你更低,买一个备用,我的体会是

没有氖泡试电笔就好,数显试电笔就好,这种转灯试电笔就好,试电笔团队才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我没有忘记你之前的支持

这试电笔,当前陶特领个红包,每人红包天天有

好的,谢谢提醒,我去看看

网友:
真的可以测线的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