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电器养生壶主板,自己画了电路图,解释不通,没看明白原理?

楼主(2025-08-01):
北美电器ACA养生壶ALY-YS180D养生壶主板用的是阻容降压,拆了一个养生壶,自己画了电路图,解释不通,没看明白原理?

网友:
原理图画错了呗,老眼昏花看不清,至少发现L与D1不是直连的

网友:
了得,但好象电路图没画全

网友:
芯片明明各脚都连线的,怎么图上只接了三线

网友:
是养生糊吧,哈哈

网友A:
按照这个电路,插电就会给你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电路,插电就会给你好看

不是已经糊了吗

网友:
原理图肯定错了

楼主:
电路图是按板子画的,MCU是由稳压管控制在5V供电,D1连在负极,就看不明白啦。如果连在L就能解释通了!就是看不明白才请教高手的。不要嘲笑啦!您把图画出来,给大家说明白!

网友:
厉害了老哥,都能抄下原理图。
那么这个图哪里有问题?

网友:
稍微看下D1正端没有与R2相连。线路图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的图

网友:
确实看不懂,最好拿酒精把电路板擦一下,这样看不清!

网友:
从你画的图上看 D1和 N相连,但实物他两好像没有直接相连

网友:
电路图不太对吧,C3应该没有直接接到零火线间

网友:
这样没有必要修了,IC大概率走了。除非有原装带程序的IC更换。先供电5V看看确认IC正常才有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