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星宠手持风扇WL-iF01(带充电宝功能)

楼主(2025-08-01):
包装盒不错。

合格证

全套

萌宠

真爷们,看参数

还不错

底部一个香薰装置

充放电口,按钮

开机

可能没电了吧。充一下。顺便扇风。

楼主:
充了一会,没反应。。。。。。。。。拔电就停机。

准备拆开

没看到螺丝孔,从转轴这里入手。

果然是转轴充当了卡扣

另一边,撬断了

取下

透过孔,好像看到一个接线端子,脱了。

看不清,大家放大看啊。

报销一个卡扣

本体也是卡扣的。。。。。。。(本以为,转轴拆开,会有螺丝!)

原来是电池脱扣。。。。。。。。(这种情况,有两款风扇遇到了。)

电池参数

电路板

背面

侧面

无字蜈蚣。估计所有的这类风扇都是这种

小夜灯!这里还用了分件。亚克力加公仔。

LED

插上电池。充了一下电,可以了。

小夜灯

愉快的转起来了。

香薰

放进去

盖上

搞定。收包里。不错的小玩意。还有充电宝功能,充电宝就不测试了。输出安数已经不满足目前快充等需求。只能做应急充电宝用。
(有需要的,某宝搜。拍照搜,还有包包~~~~~~~~~)

网友:
里面是一个很小的软包电池,根本就没有2000mAh的容量,还有玩具小喇叭不错

网友:
换电池吧,容量大点。

网友:
哎,这小电器寿命不长啊

网友:
跟玩具小喇叭大小差不多!电池绝对大不了!

网友:
有刷直流电机做风扇?

网友:
有刷电机差评

网友A:
楼主手上的毛发真旺盛。

网友:
大伙都在看风扇,只有我看到lz的手毛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上的毛发真旺盛。

哈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听说毛发旺盛的男人很厉害!!!

网友:
体积小,功能多,还萌宠。

网友:
这个方便实用,好。

网友:
带充电宝功能至少得有两节电池还差不多。

网友:
这种风扇风量比较小,不过体积小,容量携带。。。

网友:
功能较多的手持风扇,看内部还有空间,适时可更换大容量电池,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这种外出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