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UT甲醛测试仪(JQ-15)拆解

楼主(2025-08-01):
直接拆,我也只会拆,啥都不懂,不做评价
先看充电器

充电器元件细节

充电器组装

主机开拆

主机打开,注意线路

主板

主板细节

热敏电阻,蜂鸣器,光敏电阻

传感器

主板背面

按键板

显示屏

电池仓

电池

主机外形

楼主:
补发一下说明书:

网友A:
这电源贴片好多贴歪的

网友B:
太专业了,不如斐讯测试仪来的亲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专业了,不如斐讯测试仪来的亲民!

那玩意的甲醛传感器寿命早到了,在实际有甲醛的环境中测得数值偏差很大了

网友:
这玩意儿有用吗?

网友:
这玩意肯定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贴片好多贴歪的

电源是红胶 + 波峰焊,跟贴片锡膏+烤炉 不是一个工艺,,波峰焊 上锡更多

网友:
甲醛这玩意根本除不掉,它总是一刻不停的缓慢释放。所以测出甲醛了只能通风处理,没测出来通通风准没错。

网友C:
这玩意儿准确率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准确率高不高。

是相当不准,去看下专业测甲醛的设备,恒流采样器、气相色谱仪

网友:
谢谢分享,测得数据准确吗

网友:
这五福一安的做工不错,还是双层板

网友:
用了没有,有没有用。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做工看起来中规中矩

网友:
估计只能看超不超

网友:
准确率如何,反正也不知

网友:
这玩意儿相当不靠谱,玩具一样

网友:
传感器应该是过一段时间就不准了,大金空调自带要求2年换模块,现在估计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酒精也都是当做甲醛测

网友:
还挺复杂

楼主多少大洋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