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3.8大洋买了一个2.5吋移动硬盘盒,速度40MB/s,不咋滴

楼主(2025-08-01):
奇怪的现象:
我老笔记本(Win10系统)插网线和台式机(Win10系统)连到光猫上,用feiq传文件速度90~105MB/s;
新笔记本(Win11系统)和老笔记本连同一个WiFi,feiq传文件速度5MB/s;
新笔记本(Win11系统)和老笔记本都插网线连到光猫上,feiq传文件速度5MB/s;
这周我再试试把新笔记本和老笔记本都插网线连到路由上,看看速度咋样。
千兆光猫、千兆路由竟然只有5MB的文件传输速度,闹麻了。

新买的笔记本没有机械硬盘位,想着要转移资料,就买了个2.5吋硬盘盒。

老笔记本里面有个镁光1100 2TB的SATA固态,一个日立1TB机械。
家里还有个早年退休的1TB 2.5吋机械硬盘,插上试试:

2015年的1TB西数机械。

从移动硬盘往台式机拷个电影:

只有42MB/s的速度,这不对劲吧

网友A:
插2.0了,或者是接触不良或者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2.0了,或者是接触不良或者是供电不足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这40MB就是USB2.0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这40MB就是USB2.0的速度

一般优先考虑接口识别问题,供电的话大多都会掉盘

网友:
镁光1100 2TB黄鱼上淘的大船货?

网友B:
你要看网络连接速率

网友:
硬盘速度就这样,没办法

网友:
2.5寸机械盘也就几十M写入,读取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优先考虑接口识别问题,供电的话大多都会掉盘

那就是我插得姿势不到位……,今晚再插几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网络连接速率

连接速率1000Mpbs,网络属性里面看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网络连接速率

光猫有线是1000Mbps,路由无线2.4GHz是256Mbps,5GHz是2406Mbp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我插得姿势不到位……,今晚再插几次试试看

建议是检查接口,如果插头弹片位移也会造成一样的结果,必要的时候检查数据线是否是完整的九线

网友:
这硬盘盒是3.0接口吗

网友:
我有好几个,都在吃灰。。。

网友:
硬盘盒这速度是正常的。

网友:
用过不少硬盘盒,都很拉胯,只有用带独立供电的3.5寸的硬盘盒可以稳定运行,2.5的应该没有独立供电吧,普遍不好用

网友:
硬盘盒这速度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类似的盒子我有几个,速度都可以的,40m绝对只认到2.0

网友:
这得看各处的速度。

网友:
买个h1的盒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