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8M_GA和453E98037664闪存颗粒量产PSLC模式(Kingston DTX64GB)

楼主(2025-08-01):
手机积分兑换了3个金士顿Kingstom DTX64GB的U盘,测试速度还可以,符合一贯金士顿风格

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数据放里面不动的话,会掉速,新加进入的大文件,读取有80左右,
放一两个月就剩下30M左右每秒了,半年前的数据读取可能就只有2-3M每秒,这速度叔可忍婶不可忍

就算是冷数据也不能这样离谱吧,2-3M一个5GB的文件,要我复制到啥时候,废话不多说,开拆
拆开看到的主控和用chipgenius软件查看的一样,就是闪存看不懂(我是外行),软件显示如下:

主控厂商: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IS918M_GA - F/W 13008SE3L_4G2100
闪存识别码:453E98037664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64GB
查找量产软件,有前辈提到了这个主控可以量产PSLC模式,大喜
马上找到软件测试(版本:IS918MPTool_GA_230908C)经过我几个小时的瞎鼓捣,终于可以了
特写个教程,希望对买这个盘的朋友有些帮助,量产软件设置如下:
坏磁区设置“自动计算容量”,U盘信息里面可以自定义名字、型号、序列号,用默认也行,VID\PID别动
建议插USB2.0接口量产,我试了几次插3.0出问题,也可能是我电脑问题。

最终量产出了19.9GB可用空间,300多坏块忘记截图了,放宽到ECC 3,可能有20GB吧
PSLC模式速度暴增,我先把数据存进去,过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掉速。
另外就是453E98037664和983E980376E4闪存颗粒好像都能量产PSLC模式

一起兑换的3个,另外两个主控和闪存都不一样,并且放半年都不掉速,信息如下:

主控型号: Phison(群联)PS2251-19(PS2319) - F/W 10.05.5D [2022-02-25]
闪存识别码: 983E980376E4 - KIOXIA(铠侠) [TLC]

测试了半年前的读取还是很快,几乎没掉速,莫非群联主控或者铠侠颗粒更牛皮?

附量IS918产软件
查询芯片型号软件

楼主:
容量小点能接受,这速度太慢是真的忍受不了,有20GB,基本上够用,大文件就用移动硬盘。

网友A:
慢点也无所谓吧,你这一搞容量少了40G。

网友B:
居然让你小子兑换到正品金士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点也无所谓吧,你这一搞容量少了40G。

有3个,速度太慢忍无可忍,另外两个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让你小子兑换到正品金士顿了

上当了,积分兑换话费最划算,换算下来40块钱一个兑换的,不如换话费,再去买U盘

网友C:
运气不错啊   不是  某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啊   不是  某联

兑换的3个,有两个是你说的某联
主控型号: Phison(群联)PS2251-19(PS2319) - F/W 10.05.5D [2022-02-25]
闪存识别码: 983E980376E4 - KIOXIA(铠侠) [TLC]
但是这个不掉速

网友:
能量产pslc就是好

网友:
还能开SLC么

网友:
这个是so18m ga是不是最新版本的,我一个u盘检查是这个芯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

网友:
感谢楼主,最近一直在选择这个量产工具的最新版本

网友D:
东芝和闪迪颗粒是一样的,ID一个98一个45开头而已你运气好是Tlc这个盘64很多是918FN62的QLC

网友E:
230908是不允许设置金士顿的VID P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30908是不允许设置金士顿的VID PID的

把这行神秘小参数加在Configuration文件夹下MPTool.ini的[MPTool_GA]中就可以了

BanReservedVID=0

先Ctrl+F搜索一下有没有这行代码BanReservedVID,GA的工具应该默认有的,把1改成0就行,IS918EN的工具没这行参数,要手动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芝和闪迪颗粒是一样的,ID一个98一个45开头而已你运气好是Tlc这个盘64很多是918FN62的QLC ...

918EN主控无论是纠错还是性能都比918GA好,但KST不太喜欢拿它贴TLC
918EN还没法开pSLC,虽然有这个选项但是勾了就报错

网友:
我的闪存闪存识别码: 8984643CA500 - Intel(英特尔) PF29F64B08MCMFS - 2CE/单通道 [MLC-16K],老是找不到,该如何办?

网友(2025-09-21):
这个不行.踩雷

网友(2025-10-27):
楼主,闪存识别码: 983E98B376E3 - KIOXIA(铠侠)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